金鱼尾新原因

楼主(2010-05-07):
前段时间以为金鱼摆尾是我的油门和螺距曲线没调好…今天发现新原因…
今天把450飞机拆掉大奖和尾桨,
电机
转起来时,整个机身一抖一抖的,电机是浩玛特的2835H,电调是浩玛特40A,电机底部的两个螺钉有一个打滑…但是用手转起来顺畅,没碰到固定端盖,但是转子与定子的缝隙不均匀…有些地方有点接近……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低转速的时候没有一抖一抖的现象…

网友A:
....我跟你同样问题。。。应该就是电机高速的时候震动导致金鱼尾。。因为没拧紧
我重新攻丝以后 2个螺丝都上上了 就好了。。。。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