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速兄弟请进来指点一下 谢谢

楼主(2010-05-07):
今天又悲剧了
本来在失速兄的贴子里看到 futaba 617fs 的接收机是有 RSSI 输出的
但是等我接上后却发现怎么设置都无法正常显示 晕倒 难道是我软件设计错了
后来用示波器一看 才发现617fs 这个脚输出给的是一组不同幅度的方波信号 不是模拟电压 也不是pwm
搞不清楚这个东西 是什么方式的信号
失速兄这个图片是在那里找的 有没有详细介绍 给指点一下

网友A:
这个图片是rcgroup里的,具体地址还得找找。
我猜测,它的RSSI信号是数字形式,可能是UART

网友A:
http://www.rcgroups.com/forums/showthread.php?t=923419

楼主:
多谢回复 我刚刚又看了下 还是模拟形式 不是uart
我猜测由于这个接收机是跳频的 可能每个方波代表的是当前频段的信号强度
因为这个方波是每个波形的宽度相同而幅度不同 开发射机时幅度2伏 关闭时 基本无幅度 但是我开另外一台发射机
也会有少量的幅度很低波形输出
现在看来还是可以用的 只是要加一个滤波电路 但是怕影响到其他部分 还没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