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 散热顶

楼主(2010-05-07):
小做15级的散热顶,,,自我感觉不错

网友:
LZ手艺超好

网友:
太厚了.這樣散熱不好

网友(2010-06-30):
我告诉你怎么DIY

我没有小型发动机,所以我自己没有DIY过但是我知道散热效果与散热器的截面积成反比越厚越差越薄越好,与散热器的面积成正比面积越大散热越好。你可以将发动机铸好的散热片磨掉然后用0.3-0.5的紫铜皮包在发动机上另做的散热片也是铜皮用剪刀剪出发动机缸外形套在这个铜皮上每块铜皮间可以用1mm的铜圈垫也可以用别的垫间隙自己看1mm?2mm?不好焊接可以用导热硅胶粘。剩下就自己发挥每个人做的都不一样但是肯定比原来的散热片好 也就是说发动机寿命一定比出厂不改装的寿命长很多

网友:
LZ好手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