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满油门抬头厉害 求助

楼主(2010-05-07):
为什么满油门时 飞机抬头厉害 是不是和重心位置有关 飞机该怎么调整 我的各舵面都是调平的

网友A:
装下拉角

网友B:
前拉的要给点下拉角度,后退的给点上推角度。

网友B:
后推,不是后退,嘿嘿。。。

网友B:
也不是后腿。。。。

网友B:
拼音就是搞笑啊。。。。

网友B:
突然发现这个页面好激情的。。。。。

网友C:
检查
电机拉力线

网友D:
机翼后缘 垫高5mm !

楼主:
你们说的下拉角就是 把电机装的时候向下一点吗 ·· 会不会是重心的问题? 是不是航模飞机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B:
都有这个问题,哈哈,速度快了升力大,就抬头了。建议去看一下飞行原理。

楼主:
饿 空气动力学我学过 我只是疑惑飞模拟机时满油门抬头不厉害 可飞真机 就很厉害了 ·· 一直保持在半油门· 飞机平飞·

网友E:
还有要检查下重心是不是太后了,按你所说的情况应该发动机加下拉就行

网友F:
拿下油箱把飞机的重心调整好。油箱装在重心位置上就不会出现问题了

网友G:
重心没问题就是LZ控制问题了~~满油时JJ是很快的`~上升气流好大~那时候要适量调下平衡舵!! !!或者电机装的角度有偏差了!!

网友H:
重心也可影响的,有可能是头轻了!试着把电池往前放一点,或者配重块

网友H:
补充,还有些飞机的平尾舵量需要稍微上翘一点,比如F16全动平尾等,当然这些是涵道机

网友I:
大妞一妞,小新有想法了

网友J:
省油巡航时, 飞机不抬头就好办。

网友K:
非常简单的问题!如果中油时不抬头,大油时抬头,就是因为你没有给发动机装下拉角!!这种情况在上单翼的机机是反映特别突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拉的要给点下拉角度,后退的给点上推角度。

后推的 也是给 下推 不是上推

飞机加速抬头很正常  因为飞机加速后升力会增加 产生爬升角 这样飞机的有效迎角就会减小 全机力矩系数就会增大 就抬头了

网友(2012-11-04):
经典的解答,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