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2和1问题

楼主(2010-05-07):
亚拓2和1 锂电胖了

请问: 1.能不能用镍氢电池    2.A123电池呢    3.随意2S锂电

之前订了2块2S ACE 3800电池125¥一块    一直不出货 钱又快光了 所有才问的.................

《经济》  《安全》  《第一》

网友:
只要电压一样,什么电池都可以用,2S电池是7.4V 充满是8.4V只要这个范围都可以用

网友A:
接收电放电能力是个问题   好像最少也得20C吧     一面给接收机供电  一面给舵机供电  还有陀螺仪   火头等等  好像亚托新年套装出的都是40C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收电放电能力是个问题   好像最少也得20C吧     一面给接收机供电  一面给舵机供电  还有陀螺仪   火头等等  好像亚托新年套装出的都是40C的

我觉得接收机电池放电性能不用过分考虑,5C都够了(当然市面上也没有5C的电池),接收机耗电可以忽略不计(几十毫安级),火头耗电稍大,但也是在点火的时候用到,直升机一般会用到5~6个舵机,满负荷运转10个安培也足够了。您说最少20C,以1900毫安时的电池计算,放电电流接近40A,哪有那么恐怖啊,呵呵。亚拓新年套装的接收电池确实是40C,但看它的电线顶多能承受10A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