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个关于CLIK翼刀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发现大家翼刀安装不一样,有的是骑在凸缘上的,有的是从两侧靠在凸缘上的,到底哪种是正确的,对操纵品质有影响吗?感谢回答

网友:
我是骑在凸缘上的,但紧贴边线,我只是觉得这样突出一些好看。本地另一个模友是靠在边缘,尖头与凸缘平齐。

楼主:
爱迪生帖子里的

故乡小镇帖子里的

楼主:
个人觉得应该不仅仅是用来装饰的,它的导流起什么作用

楼主:
亦或是起增强航向稳定作用

网友:
不是装饰,是增加侧飞浮力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个人觉得应该不仅仅是用来装饰的,它的导流起什么作用

我是觉得这一点儿安装距离的差距对它的功能性不会有什么影响,所以就以自己感觉的美观为优先了。
不过小爱是飞行高手,他这么装的话,那肯定就是正解了。
楼主可以做两架嘛,两种装法,体会一下,或者先用一种装法别固定死,只要不出现位移就行,飞两圈再换另一种装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