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像鸡啄米一样点头怎么回事

楼主(2010-05-07):
朋友的飞越450V2,悬停飞起来,飞机像鸡啄米一样,前后点头,这是怎么回事?
尾巴左右摇摆就遇到过,但是这个飞机是前后这么点头,并且幅度比较大,请问什么原因?

网友A:
转速低了,调高油门曲线

网友B:
用手上下掰一下大桨看横轴是否松动或有间隙
我上次就是,后来发现是横轴问题.

网友C:
標準的大獎轉速過低。

网友D(2010-07-10):
快走有人来了

网友E:
回复 楼主:
仔细检查尾波箱,看看是不是轴承的毛病 或者尾轴是否弯了 还有就是要顺滑

网友F:
转速低了 加高转速即可!

网友:
也有可能是尾轴没跟主轴垂直··

网友G:
我的经验是:只要飞机摔过或者飞的不正常,就把三根轴换一下(主轴,横轴,尾轴)。然后再检查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