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OS55 玩北西的50级板机和普力马 力量够不够??

楼主(2010-05-07):
想入手一套50级的油动 SAITO四冲程和OSFS四冲程太贵 不再考虑范围  现在吧目标锁定在OS55二冲程发动机上面  用OS55 玩北西的50级板机和普力马 力量够不够??吊机什么的轻松不??3D选什么尺寸的桨合适  静拉力大概是多少?  有研究过的朋友进来聊聊 呵呵

网友:
我用三叶52+13*4的桨就爽吊了

网友:
建议ASP 61 4冲

网友:
OS55加13X4浆很爽.

网友:
没错,我的普力马就是用asp61四冲程,13*4的螺旋桨,个飞机很好飞的,我从来没有飞过固定翼的都可以当做教练机飞

网友A:
OS55估计静拉力有3公斤,13*4桨在低速和吊机时效率高些。50板机,低于2公斤。吊起来都可以。当然越轻操纵性会更好。

网友:
三爷52加12X4吊机都OK啦!何况OS55啊!

网友:
os55的马力肯定比80以下的四冲机器强,只是油门响应比四冲差一点,应该说拉力绝对没有问题。按一般配置,加油后的飞行全重大概有2600g左右。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OS55估计静拉力有3公斤,13*4桨在低速和吊机时效率高些。50板机,低于2公斤。吊起来都可以。当然越轻操纵性会更好。

我测过、OS55用JXF13x6可到10500转、实测拉力4k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