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5-07):
朋友开厂,买的7045钻铣380V电,新手,不会拆装铣夹头,高手们给指点下。(为不违反条例,商标已作处理)

这个主轴端螺母是否要松下,那个斜铁是干嘛的?

侧面的图

正面来一张

网友A:
将上面的那个螺母宋开 巧一下 就下来了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把拉杆螺丝松二圈,敲一下就松了,斜铁用来下扁尾变径套和钻头。
图2花键上是拉杆。

网友B:
图上的是钻接杆,不是铣夹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将上面的那个螺母宋开 巧一下 就下来了

这个不好松啊,上面用个扳手转时跟着主轴一起转动,看了主轴另一端全是圆轴,扳手无法固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上的是钻接杆,不是铣夹头。

老大,是钻接杆,想换铣夹头。

网友A:
那就 敲击扳手 将螺母震开就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 敲击扳手 将螺母震开就是

谢谢老大,明天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大,是,想换。
先取下钻接杆 然后换上铣夹头 不是吗 糊涂了

网友C:
不错的JJ能透露下什么价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取下钻接杆 然后换上铣夹头 不是吗 糊涂了

是的,是先取下钻接杆,然后换上铣夹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松啊,上面用个扳手转时跟着主轴一起转动,看了主轴另一端全是圆轴,扳手无法固定啊。
挂上最低速的那个档位拧主轴就不转了,试下吧,拧松三四圈左右用铁锤在哪个拉杆六角螺丝头上轻轻往下敲几下,然后就可以用手拧出拉杆了,但要有一个手抓住下面的钻接杆,不然会砸坏工作台面,掉地上也可能把锥柄砸伤。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的JJ能透露下什么价格吗?

已发短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挂上最低速的那个档位拧主轴就不转了,试下吧,拧松三四圈左右用铁锤在哪个拉杆六角螺丝头上轻轻往下敲几下,然后就可以用手拧出拉杆了,但要有一个手抓住下面的钻接杆,不然会砸坏工作台面,掉地上也可能把锥柄砸伤 ...

谢谢老大,明天试下了。

网友:
要说的楼上的已经全说了

网友:
那个斜铁就是为了卸钻接杆用的,把主轴放下来看看,主轴上应该有敲击孔的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打到低速档后用扳手夹住敲击的,在这里谢谢各位热心的坛友。

网友:
怎么这个型号的立柱看上去都显得这么“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