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梦2.4G套装的问题

楼主(2010-05-07):
本人设备为10C,购买飞梦2.4G发射和4通接收。在低功率模式下,室内一米之内都无法正常工作,正常功率下测试,接收机在四楼室内,隔3层墙,大约60米外接收失控。室外还没有测试。室内网络设备较多,当时还有空军直升机在上空训练。有同好遇到此问题吗,重新对码后问题依旧

网友:
最好拉个距
你都10c了  还不满足呀  呵呵

网友:
接收机在四楼室内,隔3层墙?????

你是在玩WIFI吗?

网友:
嗯嗯,看来FD 2.4G确实不错,隔三道墙还能跑60米。。

网友A:
楼主最好是 室外 近距离测试 一下 ,如果 还不放心,那就全功率 长距离测试 。

在低功率模式也是极其容易受到干扰的。所以,近距离低功率具体测试数据只作为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最好是 室外 近距离测试 一下 ,如果 还不放心,那就全功率 长距离测试 。

在低功率模式也是极其容易受到干扰的。所以,近距离低功率具体测试数据只作为参考。

刚进行过测试室外全功率无任何遮挡在150米内可以正常工作200米左右有抖舵现象200米开外间歇接收不到信号,达不到所标称的450米的距离,我购买的第一套,在室内低功率下8米内正常工作,第二天不明原因故障接收机不工作,和卖家联系更换第二套后,室内1米低功率就不能正常工作了。何解,难道我人品有问题?

网友:
确实,国货确实靠人品。

网友:
我也说一下,飞梦V3自从改了磨具后,如果你发现距离上有问题,一、请你检查天线拧到位没有 ,二、不要把天线竖起来,朝着地面和90度都可以,因为很多人的遥控上面都有金属控支架,那金属东西靠近天线导致被吸收了发射信号,可以买的时候要求要老款磨具。 或者自己避开那些金属东西。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
问题已解决,确实是收发问题,飞梦已经换了一套新的给我,赞一下飞梦的售后,用起来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