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齿盘单向轴承套的晃动

楼主(2010-05-07):
我原来的脚架用了一年多,长期使用反复降落,而且塑料老化.天气一热时候如果上方有震动,这个东西会产生共振!低频的那种!关于脚架对震动的影响我以前的帖子说过!

最近找到一种比较硬的脚架,很粗厚!

至于上方的震动,在排除完一切可能因素后,我注意到一个现象:
就是用手空转大桨N圈,这个时候会停到下齿盘和反转小齿的咬合声音是明显的松紧不一
拆看一看,如上图,单向轴承套居然是可以晃动很大,这样造成下齿盘实际转动时候是波浪状的

这是怎么回事?

再拆开!原来炸机造成这个部件变形了

变形的还很利害

换上新的零件!开3D的杂音极其清爽,加上脚架的刚性,整机极其稳定.

网友:
你那个轴套都用得老旧了,看来你也是不经常保养机子的人

话说亚拓的轴套外面是钢的里面是铜的?这个结构是咋回事呢
还是说是铜芯电镀的
用过几个原厂的,过一段时间外面的银色金属就磨光了,露出里面的铜色金属

楼主:
是的这个轴套也用有差不多一年半.下齿盘的晃动是越来越大,自己没察觉.
以为这个情况是正常的,直到我拿起另外2台飞得比较少的新机比较
才发现新的时候其实是很紧.

网友:
单向轴承套的虚位的确是大问题。。。。顶起帅呆
明天上来现在飞超稳V2

网友:
累计知识

网友:
我还从来没检查过这东西呢,倒是炸裂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