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 sport点头问题

楼主(2010-05-07):
飞机刚修好后,油门曲线,螺距曲线都调好,但是飞起来推杆、拉杆再立刻回中,飞机飞机会点头4、5下,转速已经高的、低的、正常的都试过、皮带紧的松的也都试了,桨耶换了2、3副了,但还是点头,是不是哪个部位的零件有问题呢?请各位模友帮助啊。

网友A:
楼主是不是给他吃了摇头丸

网友B:
低速抖动是呀托通病,只要切了3D不都就行~除非用软的横轴垫圈,油门曲线最好悬停点设到70%保证不抖
其实有些时候可能是手抖的,呵呵……

网友:
是不是跟横轴垫圈老化有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