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了一下BF25,没有了难听的哇啦哇啦响了

楼主(2010-05-08):
一起团购华飞的BF25V,发现网友们反映电机有瓦拉瓦拉响,打开护罩研究了很久,发现声音来自电机,可是把电机脱开后,发现声音非常轻
就是图中这样脱开试车

上图是借用万用表的图片

网友:
这黄油是高速轴承油吗?也耐高温

楼主:
为了消除难听的"哇啦哇啦"声,把上面六个螺丝松开后再调整电机座的四个螺丝位置,使两个齿轮的间隙合理,上紧电机座的四个螺丝后,发现再上六个螺丝的时候,发现图中红圈这个座子相对齿轮箱会有相当大的自由位移

所以,在调整过程中,我盖上电机后,那六个螺丝先不要上紧,把电机的转速调到最低,然后边通电边挪动图中红圈电机座的位置,是的“哇啦哇啦”的声音消失,然后再上紧座子的六个螺丝

注意:我在上这六个螺丝的时候我走了不少弯路------调整到没有哇啦哇啦声的时候,一旦上紧这六个螺丝哇啦哇啦声就会回来,这是电机座共振的声音,所以上这六个螺丝的时候,要先上紧中间两个螺丝,再上外面两个螺丝,如图中红圈部分

经过细心调整后,哇啦哇啦声都消失了,现在的铣床无论任何转速,都只有齿轮传动的沙沙声

网友:
你的同步轮是尼龙的?

网友:
图片是没调整前的

网友A:
"为了消除难听的"哇啦哇啦"声,把上面六个螺丝松开后再调整电机座的四个螺丝位置,使两个齿轮的间隙合理"
请教:两齿轮间隙合理,这一步如何做,因为电机座四个螺栓是反向,将电机座扣回去时,是看不到两齿轮的间隙?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消除难听的"哇啦哇啦"声,把上面六个螺丝松开后再调整电机座的四个螺丝位置,使两个齿轮的间隙合理"
请教:两齿轮间隙合理,这一步如何做,因为电机座四个螺栓是反向,将电机座扣回去时,是看不到两齿轮的间 ...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69169&highlight=bf20

网友:
我都看懂了,楼主就是要你让电机一边通着电,一边左右微调上盖板,一边听声音,一边紧螺丝嘛,是不是啊,楼主

网友:
这个我也试验了,但是就像楼主说的只要拧上那六个螺丝声音就又出来了,不知道像你那样先拧中间两个会不会好些,等回家再试验下

网友:
好经验啊

网友:
我25v也是这样调的,另外把润滑脂换3号锂基润滑脂,多来些效果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