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号”纯手工打造玻璃纤维材料电船,处女作啊!

楼主(2010-05-08):
处女作,全长:42CM,想象中的配置,电机2835 KV2800 电调80A,电池锂铁 4S1P 30C,看看合适不,请哥哥们指导小弟进行改进,上图咯!

网友:
会不会漏水啊

网友:
手艺了得

楼主:
等天气好一点在进行喷色,哈哈!

网友:
 尺寸估计都有错的  出轴长也不对   处女作帮顶  我可是处女贴帮顶的哦

楼主:
尺寸是没问题!出轴好像真的有问题!

楼主:
按原来的V型 O艇 80%比例制作, 尺寸应该是没问题的,由于玻璃纤维板不容加工,所以很多细节做不了像O艇那么完美,但也不可能做成直线,完全按照O艇的规格制作。

网友:
你的船高度绝对有问题

网友:
会散架吧

网友:
已经看出几点.
1.重心太前.
2.电池位太前.
3.入水口和舵阻力好大.
4.出轴太短
行使症状 很难起滑

网友(2010-06-11):
- -............... 怎一个牛子了得这也能跑?一看就是从玩具上拆下来的东西...

网友:
有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