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的螺距和油门曲线

楼主(2010-05-08):
新手研究半夜,终于明白了怎么用10C调节螺距和油门曲线,望高手们给予指点,准备明天试机!~

10C是7点油门曲线如下:

NORM模式:油门曲线:0,36.5,51.5,65,72.5,81.5,100
                     螺距曲线:-1,1,5,7,10,12,13

3D模式:      油门曲线:100,95,90,85,90,95,100
                     螺距曲线:-11,-7.5,-3.8,0,3.8,7.5,11

望高手点评下,这样的螺距和油门曲线,好飞吗?本人现在可以倒飞悬停,谢谢!!

网友:
你都可以倒飞悬停了 还问????自己感觉一下就好了,

网友:
就一倒飞悬停
随便怎么着都行

楼主:
以前都是别人帮调,感觉倒飞无力,自己凭感觉调的,所以望老鸟们指教这样合适不

网友A:
3D 油门用直线比较好!100 100 100 100 100,或者95 95 95 95 95 95

楼主:
引用 网友A:
3D 油门用直线比较好!100 100 100 100 100,或者95 95 95 95 95 95

您的意思是打开3D开关后,油门直接到100或95一直不变,变的只是螺距吗?
这样是不是很费电?

网友:
普通模式的负螺距太小,最大螺距又太大。稍有点风就不好快速降落。普通模式的悬停点还是3/4处比较好。开始不舒服,习惯下就好了。这样切3d模式飞机不跳了。3d模式的第二点和6点应该不错,可以有机体快速跳动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