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动机打不转

楼主(2010-05-08):
我把火星塞取掉,空转正常,可是一上火心塞就打不转,很打的阻力。是那里的油路有问题还是油针没搞好。OS55的发动机。谢谢指教小弟一下。无比感激

网友:
把油夹关死,然后把发动机里的油排空,再装上火头

网友:
LZ和我的情况一样,估计飞机也是一样的!
新年套装,我的刚飞了两箱油,第一箱油在地上怠速,第二箱悬停,今天如果有时间想再烧两箱油!

有很多老鸟帮我,我的也打不转,是因为气缸里有太多油把燃烧室的空间给堵了,把火花塞拆下,空转发动机把油全扫出来,一定要扫干净,然后再试试!

一起进步!

楼主:
谢谢。我这边飞450多,油就我一台,没人懂,几个半懂不懂看了帖子就磨。哎,油的太麻烦了。没老鸟带我,等下去发贴找人带哈我

网友:
顶缸了……入油管夹住,机身往排气管方向倾斜,再转动几下,排空发动机里的油……新发动机是这样了,对了,还有可能是你的启动器马力太小啊……

网友:
藤椅正解!

卸下热火头空转,把气缸里排空。注意直升机发动机的汽化器进油管一定要加油管卡,否则每次加油都会有油进入气缸。如果像小章鱼所说你的起动器马力小,解决的办法是旋松热火头使缸顶稍微漏气(以起动器能转动发动机为准)然后起动,待着车后再把火头旋紧。(我用的60级启动器,飞FREYA90时偶尔会用这方法启动YS91)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这边飞450多,油就我一台,没人懂,几个半懂不懂看了帖子就磨。哎,油的太麻烦了。没老鸟带我,等下去发贴找人带哈我

等你玩儿熟了就会感觉油鸡比电的爽多了

楼主:
谢谢了,热心人真多。OS55,我用的%20的油磨的,主油针和中速油针都是两圈对不对啊?

网友:
启动不了,发动机进油太多,将发动机噎死,解决办法:关闭油路,将机体象排气口倾斜,用启动棒转动引擎将缸内富余的油从排气口排出,再启动。启动器力量太小,换启动器。主副油针都太高,太富油了

网友:
油太多,顶缸了`
解决办法:取下火花塞,空打,直到里面的油都喷出来,然后再上火花塞,点火启动`
注意一定要在入油管加油管夹,飞完以后要夹住,不然引擎冷却之后,会把残油都吸进引擎,导致下次又要卸火花塞卸油....
PS 磨合2圈2圈可以的`

网友:
楼上的兄弟们说的都对,支持这种精神!!顶!

楼主:
排了半个小时,搞定了。

网友:
至于这么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