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报道!想做个泡沫切割机,肯请做过朋友进来指导

楼主(2010-05-08):
驱动板买了三轴的
电机
是42的
其他还没买
精度要求不是太高
就是自家幼儿园,切割些文字,图案,做些泡沫教具 ,引起孩子的兴趣

楼主:
还希望各位朋友指导
对这方面我是一点不懂

网友A:
也想做个泡沫切割机

网友:
用12V3A的电源,加一根吉他2号弦即可,如果不够热,可以把吉他弦剪短一点。找个东西作架子,如做成弓形。注意把弦绷紧一点,因为吉他弦加热后会变长一点点。

网友B:
详细可以翻老帖
CNC泡沫切割机 软硬件 详解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1812&highlight=CNC%2B%C5%DD%C4%AD%C7%D0%B8%EE%BB%F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33407&highlight=CNC%2B%C5%DD%C4%AD%C7%D0%B8%EE%BB%F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1275&highlight=CNC%2B%C5%DD%C4%AD%C7%D0%B8%EE%BB%FA

网友C:
切割机要用4轴。。。。。汗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不是4轴 应该说是两个立着两轴。

楼主:
两个42的步进电机可否并联在一个轴上

网友C:
回复 网友D:
还是4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