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80的故障求助

楼主(2010-05-08):
我于08年7月在华飞购买D180X300VARIO车床,近两年的时间内一直使用良好。一个月前有发现在低速正转的时候有微弱的异响,高速的时候声音没有变大,只被挂轮的噪音掩盖。前天突然无故出现如下故障:电机出现时转时不转的情况,有时是低速旋转中多次出现明显的短暂的卡壳感,有时是根本不旋转,但是一般将调速旋钮旋转到高速档时,电机几乎就可以恢复正常。关机休息一会后,又会出现上叙问题。还有时会出现中速启动不久后,突然减速,仿佛刹车启动了,机床一震,电机降低速度,然后又恢复,整个过程很短暂。
打开机床后箱,在未断开电机与电路的连接下,测得电机输入端低速正常工作时为9.8-10V左右,高速正常工作时为一百多伏特,但是在电机出现不转时的电压为0,而且能听见类似电流的声音发出于电机附近,不能确定是否为电机发出的声音。今天发现这问题的出现次数比昨天出现的次数明显降低,但是还会时有发生。
最奇怪的是,昨天这个些现象明显减少。今天几乎看不到了,可能是今天是雨天的缘故。
请高手支招!谢谢

网友:
换三相电机 + 220V变频器,一劳永逸

网友:
电机问题。更换之。

网友:
用放大镜仔细检查一下调速板元件有没有虚焊!!!

网友:
另外用酒精清洗下调速电位器。

网友:
一般是虚焊或者电路接触不良,检查下调速板,电线及电机的碳刷部分。

楼主:
感谢楼上各位,我感觉像是电机的问题,刚刚断开了电机与调速板,将万用表接在调速板的输出端后,电压显示正常,没有出现突然电压下降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启动O电压的问题。
我先拆开电机看看再说。

网友:
不懂,帮着顶!

网友A:
看看电刷正常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电刷正常不。

已经拆开电机,里面电刷粉末到处都是,脏的很。做了一下清洁,发现电刷磨损的很厉害,换向器上面也有很多磨损的痕迹。将电刷用砂纸打磨了一下,把上面的缺口磨掉。然后将电机用手电钻驱动旋转,边转边在电刷与换向器中间喷WD40.转了一下,有很多粉末随着WD40流了出去。擦干换向器与电刷后将电机组合好,开机低速磨一下。估计真是电刷的问题,无论是在低速下还是在高速下,先前的问题一直没有出现了。明天将电机装回机床再试试。
感谢各位!

网友(2021-09-19):
可能是电机故障 可以先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