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发发我改的玩具船

楼主(2010-05-08):
新手第一次改  前一段时间入了一只玩具船  主要是要来赶鹅用的  速度太慢了  改的不好的 请多多指教 原速度20KM左右吧 可能不到 现在试跑了一下 目测在40多左右50估计不到  有个问题 油门只能开到80%  再加的话船身左右摆 不是很稳 船头一高一低的  知道的朋友 麻烦说说

就是这个 原配是 双380有刷的

就是这个  原配是 双380有刷的

2218 KV4380 好盈40A 自己改水冷 本来想上3674 200A调的 但怕船受不了 就用450上淘汰下来的 设备了

2218 KV4380 好盈40A   自己改水冷 本来想上3674   200A调的 但怕船受不了 就用450上淘汰下来的 设备了

尾巴 不知道合不合理 用了3路进水冷却 不过问题还是有 电机非常热 估计鸡蛋都可以烤熟 不知道什么原因 电调 ...

尾巴  不知道合不合理 用了3路进水冷却 不过问题还是有 电机非常热 估计鸡蛋都可以烤熟 不知道什么原因 电调 ...

油机 淘汰下来的3001

油机 淘汰下来的3001

1410接受机 用于没有控了 所以就用直机上的10C来用住先 不过10个通道只用了2个 郁闷 用了个塑料袋包了一下 ...

1410接受机 用于没有控了 所以就用直机上的10C来用住先 不过10个通道只用了2个 郁闷  用了个塑料袋包了一下 ...

电机 和电调

电机 和电调

暂时用的10C 板控

暂时用的10C 板控

网友:
水冷座效果基本上是鸡肋,没用的,用内转水冷好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 怪不得 两三圈下来 一摸电机 很是烫手

网友:
电动机过热的主要原因是你的电动机KV值太高了。高KV的电动机绕组匝数少、电流大、电动机属于高转速小扭矩类型,不适合以直驱方式用在船上(水的密度比空气大得多,船用电动机要用低转速大扭矩类型的),如果要用就须加齿轮减速器。

网友:
KV高就换小点的桨!  电机没那么吃力.  40KM去赶只鹅.  小心只鹅被赶到会飞啊!

网友:
这2218外转电机用在这么大的船上,严重超负荷,而且KV值太高,

网友:
2218完全可以带动这个船壳,换成3680KV的就好一点,不过一样很烫!呵呵!

网友:
还是改成功了的。

楼主:
谢谢 各位朋友的建议  是的 本来是买来赶鹅用的 因为之前晚上关鹅的时候 叫破我喉咙都五得句上岸 原来用50油直 赶过几次 效果很好  但成本太大了 又吵  万一发动机空中停车 潜水了 我就惨了 于是就入了这玩具船  这些天没事 就把它改了 用450上现成的设备改的 所以电机的KV有4000多  还有一个问题系 油门全速的话  船特然间就不动了  但能听到电机 嗡嗡声  油门一降到80%一下 又可以了 检查过连接器万向节 并没有松动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系  这塑料浆不耐用 80的油门10多秒下来 两片浆叶全断了 害得我要撑竹筏去捡  现在的想法是  电机升级到B3674 KV2780 XXD 200A电调   我想问下的是 速度能上80吗? 这船身是ABS材料的 能否经得住74的震动? 浆我打算新买金属浆了 两片叶的好还是三片叶的好 规格要多大呢?

网友:
答:实在没必要用B3674去跑这个壳,跑不快,不是说不行,是没意义,不稳定,太快了也会翻,还不如换个玻钢的壳,如果一定要用B3674跑,金属浆一般用

双叶的就够用了,三叶浆的是跑极高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