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玩G4固定翼的设置!

楼主(2010-05-08):
大家好!我还是个纯新手,因为还是学生,还没有属于自己的Money目前入手一台USB接口的遥控玩模拟,由于浏览好多帖子都找不到关于固定翼的通道设置,玩直升机航模的真多!也可能是我没仔细!呵呵,回到主题。
G4的模拟效果个人觉得比XTR要强的多,不单单是说画面,控制方面也比较出色!好了,该回主题了!呵呵~~下面说下设置!
首先大家安装好G4后(帖子上有位好心的大哥做成的WORD教学,大家可以浏览学习!在这里谢谢这位大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36647&extra=page%3D13),然后先点Emu31.exe检测下控,把那些搞定,然后记得在忽略游戏杆操作上打勾,然后就可以运行游戏了!进去以后呢先把控都中立,包括微调,然后照上面WORD上面的步骤检测完毕,现在是主要的通道分配,

然后点OK就可以开始进行游戏了!(日本手)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英文备注:
roll代表副翼通道,
trottle代表油门通道,
pitch代表升降舵通道,
yaw代表方向舵通道,

                                                                                                    感谢大家观看,这是小弟的第一篇帖子,希望能帮到大家!

网友:
我会设,但是最近不玩,忘了 ,下汉化包吧

网友:
我买的时候就带汉化包。

楼主:
嗯!呵呵~~原来逛帖子都没找到!所以搞懂了给大家分享下!大哥怎么不发张帖呀?那样我昨晚就可以轻松点了!搞了半天才搞懂!呵呵~图片怎么显示不了了?
设置是这样的:
1————————————Channel1-Roll
2————————————Channel3-Throttle
3————————————Channel2-Pitch
4————————————Channel4-Yaw
那个勾不要打,打了就是反方向的!
我不清楚是不是所有USB模拟控是这样的!但大家记住拨动遥控杆,看哪条动按英文对照改一下就好了!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呵呵~希望帮到不知道的朋友!
解释下日本手操作:
左边遥控杆往下拉是飞机上升往上推是飞机下降往左是飞机向左飞往右是飞机向右飞。(这里还要请教下大哥们,我感觉方向舵没用啊,飞机盘旋转弯靠副翼就可以完成了的嘛!还要这个舵机干嘛?或者有什么必要操作时候用到?感谢!)
右边遥控杆往上推是加油,往下拉是减油,往左是飞机向左盘旋,往右是飞机向右盘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