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菜鸟用泡沫做的船壳,顺便向各位老鸟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0-05-08):
我想用飞机上用的2826无刷电机,KV3200,11.1V2200MAH,好盈40A电调,从以前的飞机上拆下来的,自己用木刻的螺旋桨,已经安在电机上试过了,最小油门到最大油门基本上没什么震动,强度好象也还可以的,顺着木纹刻的,准备用自行车上的刹车线做软轴,直径只有1.6毫米,电机轴是3.17毫米的,还在找连接夹头,准备用4毫米的PVC给水管剖开加热烫平来做船舵,材料已经弄好了,伸出轴那里也是用两块2.5毫米的PVC水管烫平了贴上去加固的,里外都有一块,还准备固定两个小轴承在上面,中间加黄油防水.
请叫各位老师这样配置有问题吗?如果有,还请不吝赐教

全泡沫做的 船壳厚度3厘米 长62厘米 宽22厘米

用砂纸打磨过的,用GBZ镜片胶

用砂纸打磨过的,用GBZ镜片胶

船底

船底

外面店里有卖一种螺丝,直径3.2,长50毫米,整个就像根电机轴,很光滑,一头有纵向孔,上了一根大约15毫米的螺丝钉 ...

外面店里有卖一种螺丝,直径3.2,长50毫米,整个就像根电机轴,很光滑,一头有纵向孔,上了一根大约15毫米的螺丝钉 ...

楼主:
自己先顶起来
补充一下,船舷周遍还准备在泡沫上开一个小槽,卡一根钢丝进去把它围起来加固,如果有时间的话,用白纸加白乳胶贴上去,再买点玻璃布和环氧树脂来加工一下,最后喷点油漆

网友:
用玻璃布在外面糊一下吧。

网友:
楼主手工了得

楼主:
我去年开始迷上做模型,最开始做飞机,做了架T45,过年在老家飞的时候,飞了不到30秒,炸了,不过不是飞机做的不好,纯粹技术太烂,今年就做了个船模,不知那天做好了去翻了它,

网友:
楼主太有才了。
船的安装很新颖,船体的手艺也不像初学者
头一次看到木制水中桨,最好用502浸湿

说实话,那些买个船壳,装上现成五金件,跑高速的人,手艺不一定比楼主好

楼主:
呵呵,我个人觉得模型还是自己做的玩起来有成就感,也许是本人太穷找的借口吧
不过确实是第一次做,严格来说小时候做过一次,大概在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吧,用木板做了一个,不过就是一个能浮在水面上木框,安了两个130电机,用酒瓶上的铁盖子弯两个四叶的浆,整个电机全泡在水里的,照样跑,用两节手电筒上的电池,电机也没有烧过

楼主:
顺便问一下各位大大,这个船照这样做好了能跑吗?能跑多快?

网友:
能跑,但别跑快,
最好按照Edward说的用玻璃布在外面糊一下,没有的话,用宽胶带横着贴一层也行

网友:
我的第一条遥控船也是泡沫做的, 不过我的船壳蒙了层纱布加504胶,小时候不懂得玻璃钢工艺,只得想土法子替代
做好后打磨平后很像玻璃钢壳

网友:
个人感觉LZ的船型短了点不适合做快速船, 改造上层做游艇吧

网友:
呵呵,我正在研究泡末救援船,楼主出成品了。钢丝加固好方法。
外边用乳胶加挂历纸或报纸弄十几层。很结实的。不过就是曲线不好控制。
弄个阴膜用纸加乳胶糊,。钢,不一定是玻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