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级小金星做实验,求助!

楼主(2010-05-08):
20级小金星,9*10的浆,
电机
2820,新西达50A,11.1V2200ma.h 20C,
舵机
FUTABA3003,完成全重1330g,能带400g的设备上天吗?没试过所以不清楚。
电池
固定在机身底部好把机舱空出放设备,重心要下降,对飞行有影响吗?有哪位曾把电池放到练习机机身下方过,传授一下经验吧 以前没做过呀,所以没把握,但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搭载的设备是实验用的多是上千元的,压力好大呀。 各路高手谈谈看法吧,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A:
不是很好飞,1700克,得36级发动机了。 还有就是电池没电了话,掉高度很快。能安全降落很麻烦。

网友B:
你的桨换成11*7,就一定没问题,我的小金星带水鞋1860G重,飞的很好啊

网友C:
比较困难,我以前改过一套用3536马达很好飞,但是载重后估计不好飞

网友D:
不可能有百分之百不摔的飞机,你还是做个降落伞以防万一吧。

网友E:
应该能的,个人猜测,一般的一米翼展的固定翼带个百来克的东东好像没设么感觉的

楼主:
周日试飞了一下,4到5级风,风太大,没敢放设备,下周再飞一下试一试

网友F:
估计桨小了。电压也低了,我以前的也是和你差不多的配置,速度很慢,容易失速一定要全油门才勉强行,唯一的好处就是省电。
后来我换了11*7的桨,把电池仓的中层隔板锯掉装了6节A123,现在飞机暴力的很,而且电流也不大。我用的是2830 KV:960。希望这些配置对你有帮助。

楼主:
今天试飞了,全重1713g,飞行很稳定,再加200g也没问题,而且成功地获得了飞行数据,除了GPS没有测,其他都很成功,非常感谢各位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