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烧了,能否当电池降压器继续给接收供电??

楼主(2010-05-08):
我有块电调烧了,但是接上电池还能给接收供电,想想可以把电池和电调接了,用在油机上给接收供电,问一下这样行不行??会不会烧接收或是坏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块电调烧了,但是接上电池还能给接收供电,想想可以把电池和电调接了,用在油机上给接收供电,问一下这样行不行??会不会烧接收或是坏电池.

靠它给接收和舵机提供电源是没什么大问题的,但最好是将马达驱动管全部拆除,以免哪天管子击穿后将电源短路就麻烦了!

楼主:
马达驱动管是在那?? 具体怎么拆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马达驱动管是在那?? 具体怎么拆除??

你给出电调的图片,我告诉你哪些是驱动管。
通常,8个脚的、扁方形的元件就是驱动管——MOSFET。

网友:
呵呵,废物利用,不错

楼主:
图来了,看不清楚说声我再去照,谢谢了啊.

ESKY的垃圾25A电调.能不能暴力拆除??,还是用烙铁??因为上次应烙铁拆过,好象很难拆.

网友A:
7805三端稳压IC才1.5元一只,LZ没必要劳神了!还不如换驱动管将电调修好。

楼主:
不会弄,弄好了这电调也没什么用,买了新西达,好盈了.

楼主:
最近那个日本50块钱的,15级引擎挺火,有点想玩,一个引擎+排气管才100元,15级轻木级只要168,4个舵几48元,控有,用这个弄接收电池就可以解决100元接收电池费用了,算下来才要三四百块钱就可以弄个油动轻木玩玩,挺不错,有玩15级油车,所以发动机调试还是比较了.昨天买了KT机,可以练技术,所以技术也有,又经济.油还能跟我油车的油通用,都用20%的就行了.挺不错.450练的有点烦,练几次,坏几天.又废钱

网友B:
引用 楼主:
ESKY的垃圾25A电调.能不能暴力拆除??,还是用烙铁??因为上次应烙铁拆过,好象很难拆.

看到图片了,还是比较清晰的!
您可以将那4个标有5503(呈品字形排列的)器件的、右侧的两个引脚剪断——使器件的G极和S极不与电路相连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7805三端稳压IC才1.5元一只,LZ没必要劳神了!还不如换驱动管将电调修好。

图片中可以看到:LZ的电调铜皮都烧(搞)没了,修复的可能性几乎等于“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图片了,还是比较清晰的!
您可以将那4个标有5503(呈品字形排列的)器件的、右侧的两个引脚剪断——使器件的G极和S极不与电路相连即可。

引脚是不是5503器件?右边的连接到板子上的两个小焊接点??4个5503的都要剪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