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艇,高手大大帮下忙啊

楼主(2010-05-08):
我的船在气门关闭的情况下拉到有暴烈声,然后打开气门继续拉(有暴烈声和烟从排气管排出),但是拉了几下就没烟了,就是不连续发动,然后油和润滑的比例应该是多少啊,26CC的船

楼主:
帮帮忙哈

网友:
油針什麽狀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油针正常,找人调的.上次成功发动过4\5次之后就没碰过

楼主:
汽油机应该调了次后,不用经常调的啊,既然上次也正常启动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啊

网友:
油也是上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对的,加上润滑大概还有1/3

网友:
這怎麼行...汽油機的油一定要新鮮才好用的...換新的油在試試看吧

网友:
换化油器吧,这种化油器一次调好了下次还会犯毛病,不稳定。

楼主:
化油器有问题?

网友:
化油器清洗吧

网友:
有加油门发动吗?  你把风门开一半在拉拉看 能不能着,油门加一半点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