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求助]驱动轴不直怎么办?

楼主(2010-05-08):
之前一直发现我的HL M26左后驱动轮容易松动,左边履带钉更容易松脱,今天发现左边驱动轮摆动比右边大很多(与车身前进方向不平行)所致。进一步检查波箱,驱动轮,发现把把驱动轴换到右边的话,问题随之转到右边,所以应该是驱动轴不直导致。加上左侧波箱的马达在上面,重心高,形成以波箱、驱动轮为两端,通过驱动轴相连,以车壳孔为支点,很劲道地摆动.....

现请教各位,光看轴本身,弯的角度其实非常小,而且驱动轴并不是规则的圆柱体,一头大一头小,一头螺纹一头切平,怎么才能把它弄直啊?只使用家用工具(锤子/钳子/扳手)可以么?
另外,左边波箱噪音远大于右边(非驱动轴产生的噪音),总结是左侧波箱的部件都有严重公差,实在不行就只能整套换掉了.....

开膛破肚的HL M26

开膛破肚的HL M26

被肢解的左侧波箱

被肢解的左侧波箱

罪魁祸首-轻微歪曲的驱动轴

罪魁祸首-轻微歪曲的驱动轴

网友:
支持动手改~顶起~

网友:
麻烦,搞不好会更弯,等待高人解答。

网友:
用锤子慢慢敲(我想的)

网友:
把波箱拆下,用台钳夹住弯的地方小心夹直,只能改善效果。

楼主:
唉.....虽然淘宝上可以单独买驱动轴(20元),但由于左侧波箱噪音太大,还是一狠心再买了一套波箱算了,大不了下回用在M41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唉.....虽然淘宝上可以单独买驱动轴(20元),但由于左侧波箱噪音太大,还是一狠心再买了一套波箱算了,大不了下回用在M41上

波箱买回来了,先测试一下: 把输出轴横搁在一条固定的细杆上,接上马达开动,如果整个波箱会随着轴的旋转上下动,就意味着轴不直。幅度越大,歪得越厉害。
经过测试,新波箱左边的轴居然也是不直的,而右侧的轴则很直。我于是把右侧的轴换到左侧来用,装上轮子后,果然不再摆动了.....
难道所有钢波箱都是左侧的轴有固定公差?早知如此我就不用买波箱,直接买轴了....现在多出1套全新的钢波箱(连电机),但里面2根驱动轴都是有点歪的。有人要就转让了,否则就放着做齿轮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