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控可以用来控制固定翼吗?

楼主(2010-05-08):
如题
乐迪 radiolink T6EHP 2.4G 六通道 遥控设备
http://www.radiolink.com.cn/docc/product-detail-36.html 设备网址

请问,可以用来调整成为控制固定翼飞机吗?
里面好像只有 1-S,和3-S的选项...

还有一个控是Wfly的  ft06-c 的控..这个控上面好像有一个ACRO和 HELI的小开关...

不过我想用 乐迪来飞固定翼..请问要怎么设定?

本人新手..谢谢...

网友:
上面的没用过,不清楚,下面的我正在用,可以飞固定翼

网友:
楼主,T6EHP如果不改内部的话只能飞直机不能飞固定翼(怎么改我不知道,要请高手回答了 )

楼主:
哎..上面的是乐迪的控..国产山寨版的 Futaba的6Ex 的好像....不过功能还不错..比天6 的要好点...  天6,可以飞固定翼的..但是上面的乐迪的..我从轻风RC那里买过来了..他告诉我可以飞固定翼的...说调成1-S的就可以了..我现在机机还没到..只能说试试咯..望高手给个设置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