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啊!!单桨真的这么难起飞么?大虾来救救我吧``

楼主(2010-05-08):
天啊!!单桨真的这么难起飞么?大虾来救救我吧!受了此论坛的毒,前天入手了一台V3和模拟器,搞了两天,真机飞不起来,模拟器也飞不起来,痛苦呀 心一毛,把真机油门推到顶,真机往电视柜边一飘,后果大家肯定知道了 ,唉,真是痛苦郁闷中,看来不少贴子,好像没有关于起飞的 ````请高手们指点指点吧,先谢谢了!!!

网友:
V3? 丘比特V3吗 还是先练习模拟器  一点点的 循序渐进 要有耐心

网友A:
模拟器也飞不起来?是没设置好吧?用的是那款模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天啊!!单桨真的这么难起飞么?大虾来救救我吧!受了此论坛的毒,前天入手了一台V3和模拟器,搞了两天,真机飞不起来,模拟器也飞不起来,痛苦呀 心一毛,把真机油门推到顶,真机往电视柜边一飘,后果大家肯定 ...

哪款V3?
单桨机离地起飞是有明显的左飘,打些右副翼离地后副翼回中并小幅修正就可以了。有道是:熟能生巧!哥们:多练习、找到相应的手势就可以过关了。

楼主:
谢谢各位大虾,是 丘比特V3,买它的目的就是想练练手,然后再上个450的

网友:
慢慢來,慢慢掌握方向,有了手感再放長留空時間,不能急呀,等你可控定再做其他動作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器也飞不起来?是没设置好吧?用的是那款模拟器?

开始是没设置好,后来设好了,也没起飞成功,用的是凤凰G3。5  G4

网友C:
難ォ有樂趣,不停做同一動作直到自己有了條件反射就好了

网友D:
新手飞V3最好在室外空旷的地方练习,室内练习危险啊..飞机一般有地面效应的,起飞时向相反方向打副翼,修正地面效应,多练习模拟器就会好起来的.

网友E:
一般来说,新手先练好模拟器是最快最省米的必经之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難ォ有樂趣,不停做同一動作直到自己有了條件反射就好了

 是呀``看到你们这帮高手玩得这么有乐趣,所以我就上了贼船,但现在用铁锤砸的心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般来说,新手先练好模拟器是最快最省米的必经之路

是呀,买之前看了很多高手的教导之贴,所以选了台比较便宜的V3,它的控制器可以接模拟器用,这样能省点买模拟控制器的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款V3?
单桨机离地起飞是有明显的左飘,打些右副翼离地后副翼回中并小幅修正就可以了。有道是:熟能生巧!哥们:多练习、找到相应的手势就可以过关了。

谢谢哥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新手飞V3最好在室外空旷的地方练习,室内练习危险啊..飞机一般有地面效应的,起飞时向相反方向打副翼,修正地面效应,多练习模拟器就会好起来的.

谢谢

网友:
来 96227178QQ群,这里很多玩V3的,大家互相交流,很天都很热闹呀,

网友:
新手一开始玩单桨是会受打击的,我也是这样的过来~~

网友:
这个V3可不是在家里飞的,家里飞就要飞LAMA V3

网友:
模拟再好好练,假以时日,一定能爽飞!

网友:
还是先买个双桨吧。

网友:
到室外去飞!

我的单桨机不敢在家飞。

网友:
V3要是能做到在家里飞,悬停基本上算是过关了(无头苍蝇乱撞的除外)。

网友:
我在飞丘比特V3,谈点经验
起飞时带着右副翼推油门,看到左脚架离地了,就可以推大油门起飞,起飞后很稳
直驱尾桨控制方向十分灵敏,下手要温柔
头轻,电池移到头了还轻,要动微调
然后就没什么问题了
带着配重块飞好飞一些,允许更大的舵量

网友F:
悲剧的我刚买个LAMA V4都不会起飞。。老是右倾打地。。。。微调了还是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悲剧的我刚买个LAMA V4都不会起飞。。老是右倾打地。。。。微调了还是这样

不是吧,这个飞机都飞不起来的话。还是玩别的吧

网友:
新手如我,买的飞机头一个月只能看看,每天练累计1小时模拟器,第二个月才能用真机体会四面旋停。

网友:
丘比特V3根本上说还是室内机……室外无风或微风环境飞行……
风力3级以上,建议停飞吧

网友:
先调再飞

网友:
模拟器没压力,多玩会肯定能飞起来的。
只要有耐心,没问题很简单。嘿嘿

网友:
多练没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是练的V3,飞的时候精神会高度集中。丘比特V3的油门不是直线比例的,一般推到一半等大桨转快后,再稍微推点就可以起飞,看着飞机的变化使它稳定,形成姿态惯性后飞得自然就会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