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动固定翼模式 电机不动

楼主(2010-05-08):
本人一直飞直机 航模展上置了台塞斯纳 组装完成 现调试出现问题
舵机
工作正常 马达无反应 DSX7控 6100接收机
电机
电调正常 无故障 求助 先谢啦

网友A:
无刷还是有刷阿,加电电机叫吗

楼主:
无刷 加电电机只叫两声 设置电调也只叫两声 油门拉杆拉到最底 无声

网友B:
b把油门设置反向试试看

网友C:
第三通道的线接错了,你反过来,白色的是在靠里面的

楼主:
谢了 问题已解决 DSX7控需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