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分国产(据说)最好的双天电机图片

楼主(2010-05-08):
本人上月购一用于450的双天电机,五一不慎炸机调入一住宅区,20多分钟才找到飞机,庆幸未伤人,但电调电机俱烧毁。问商家如何返厂维修电机,答复维修价值不大,按双天网页邮址发出维修请求未果,心凉之余乘周末空闲,拆卸拍图。

楼主:
定子和转子图

定子转子

定子转子

楼主:
轴输出端光杆

曾经因轴输出端光杆,齿轮打滑炸机一次,后自己锉一缺口。

光杆轴输出,齿轮不易锁紧

光杆轴输出,齿轮不易锁紧

楼主:
准备自己用香蕉水浸泡拆卸线圈重绕,估计难度较大。不知矽钢片如何与壳体分离?原漆包线材质是否为无氧铜?

已短路的定子线圈

已短路的定子线圈

楼主:
转子磁钢经高温后将退磁,是否有冲磁方法?

转子

转子

两轴承

两轴承

线圈壳体

线圈壳体

网友:
磁钢经高温后将退磁  ??   不会吧?好像是温度升高磁性减弱  随温度变化而变化是吗?

网友:
温度高了会退磁的,论坛上人制作了一个充磁的工具

网友:
好像长时间高温会导致磁钢的磁性慢慢减弱,但是这个过程好像很慢

网友:
好在哪儿呢? 能说明一下吗?

楼主:
双天电机是否国产最好?本人也持怀疑态度,印象如下:
1、电机说明书、公司网页全英文,证实该公司产品市场与服务对象非国内民众模友;
2、本人使用电机品牌少,450在用的有冰峰AKE450R、GL紫色电机,感觉双天电机的力度非常不错;
3、电机做工精致,配置插头重料,但输出线绝缘层只用一般热缩管,耐温极差;
4、在电直方面的经验少,配置450只有一款电机,电机轴输出端设计定位套过长且无缺口,齿轮安装不变也无法紧固;
5、无售后服务,不重视国内用户。

网友:
双天的电机我用在固定翼上   效率不错 温度低 4025 4225

网友:
我也拆了个FG的

转子

转子

定子

定子

网友A:
我电机都用GS的服务很不错,烧了一个寄过去很快就修好了,效率很高。

网友:
呵呵。用用gs的电机。。。。。。售后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兄,你那电机的后端盖是怎么打开的?

网友:
现在最好的国内电机牌子,是什么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敲电机轴把后盖敲开。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个人觉得TENSHOCK 的电机不错,绕线很整齐。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敲电机轴把后盖敲开。

网友:
看铁芯不怎么样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电机都用GS的服务很不错,烧了一个寄过去很快就修好了,效率很高。

GS电机如果烧了线圈,用户可以趁重绕线圈的机会更换相应电机支持范围内的KV数值的,当然,GS电机也可以定做KV,只是需要7-10天的生产周期

能为您提供GS电机的售后服务,我很高兴,并且以后也会提供下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电机都用GS的服务很不错,烧了一个寄过去很快就修好了,效率很高。

GS是有工厂做后盾的品牌,GS电机终身支持维修,只要能辨别出为GS电机即可维修,除非用户自己判断超过维修价值而放弃维修.我只见过一个GS电机失去维修价值的,就是我自己炸掉的一个,炸得几乎需要全换,并且GS电机即便的用户在使用一段时间后,需要更换轴承和恢复动平衡,也只是收取轴承材料费用,当然,邮费需要自己负责了

网友:
其实用莲花的电机,服务也很好啊

网友:
gs是什么电机,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2012-05-28):
好电机的标志啊!矽钢片这么薄!超级贵哦!矽钢片越薄,电机性能越好,磁效率越高!

网友:
这些东西看不出有什么技术含量,不知道上百元的价格还能维持多久

网友:
100元电机就不用拿出来讨论了,应该拿上千元的电机来探讨

网友:
那几片磁钢也太弱了吧
典型的小牛拉大车!
风扇部分也可以改一下哈;

网友:
请问,电直有啥好电机推荐吗

电直选择不多,
xxd,450 500--没啥好说的,便宜,热,力量还行
榔榆 恒力 450--性能不错,价格还行,可惜没其他系列
yt 全系列--一般般
AKE 不多的几款,但是都没力
蝎子 基本上全系列--够力,费电,热
基本上没选择了,希望大大们提供

网友(2012-07-22):
没看出多:loveliness: 好

网友:
双天的Z5绝对是顶级,不亚于LRP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