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死了,想玩电车但无法下手,求助!

楼主(2010-05-08):
我以前一直玩的450电直,所以很多11.1V 3s聚合物。最近想入个车,怎么我一眼看过去好多车都是用7.4V的电压?我在论坛上潜了一阵子水了,还找到一些贴说11.1v用来代替7.4的话会烧掉或冒烟什么的,这可怎么办啊,我有近20个这样的3s电池,我不想重新买7.4v电池。

怎么办,哎,帮忙啊,好人门!

网友:
装一个降压器吧!

网友:
你不比赛,配了低KV值的电机就好用3S电池了嘛!

网友A:
你可以拆掉一片!用两片电玩就是7.4伏啦!拆6块电重新装就有9个车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拆掉一片!用两片电玩就是7.4伏啦!拆6块电重新装就有9个车电了

正解!

网友B:
我来回答楼主的问题:
1:一般卖的车,上面的配置是有刷马达和有刷电调,有刷电调除非是高压版的,一般的有刷电调耐压最高是8.4V,你不改装升级电调就上11.1V,必烧无疑的.
2:买的车原配是无刷的,直接上3S11.1V电不会有问题的
3:自己换装无刷,首先要配合适的马达,小了功率不够,大了是浪费,电调需要根据马达的最大工作电流选配合适的,一般的无刷电调度支持3S11.1V电.没问题的,放心玩吧,只是你的电池吃的住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回答楼主的问题:
1:一般卖的车,上面的配置是有刷马达和有刷电调,有刷电调除非是高压版的,一般的有刷电调耐压最高是8.4V,你不改装升级电调就上11.1V,必烧无疑的.
2:买的车原配是无刷的,直接上3S11.1V电不会有问 ...

正解!
如果用有刷  可以买12v的高压电调  可以上3s锂聚或者A123     也可以自己动手改电调  详细改法见rcfans的帖子    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