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郁闷中!快流泪了!11.1v和7.4v无奈的差距!

楼主(2010-05-08):
我以前一直玩的450电直,所以很多11.1V 3s聚合物。最近想入个车,怎么我一眼看过去好多车都是用7.4V的电压?我在论坛上潜了一阵子水了,还找到一些贴说11.1v用来代替7.4的话会烧掉或冒烟什么的,这可怎么办啊,我有近20个这样的3s
电池
,我不想重新买7.4v电池。
怎么办,哎,帮忙啊,好人门!

网友A:
我也想学学啊,楼上快说说究竟怎么搭配电调和马达玩车最好啊。

网友B:
3s改成2s的

网友C:
我来回答楼主的问题:
1:一般卖的车,上面的配置是有刷马达和有刷电调,有刷电调除非是高压版的,一般的有刷电调耐压最高是8.4V,你不改装升级电调就上11.1V,必烧无疑的.
2:买的车原配是无刷的,直接上3S11.1V电不会有问题的
3:自己换装无刷,首先要配合适的马达,小了功率不够,大了是浪费,电调需要根据马达的最大工作电流选配合适的,一般的无刷电调度支持3S11.1V电.没问题的,放心玩吧,只是你的电池吃的住就可以.

网友D:
无刷可以用,但是功率过剩,车子跑步起来。轮胎老是打滑

网友E:
貌似有12V双向电调吧,只是用的人少

网友F:
我的也是全是 飞机的11.1 。狠心换无刷了。。哈哈

网友G(2010-07-06):
电池直接改2S就可以了

网友H:
算了吧。重新买电池吧。
2s 的车用电池,容量都在4000毫安以上。主要是为了保证放电量。
你用3s ,必须2个电池并联,还起码得2200mah 以上的电池并联成4400mah 容量。
但是这样,就变成一块大砖头了。车根本放不下。
买吧。。。。买3个才700左右。

网友I:
换电调和马达,总共也不到200元,总好过买电池啊

网友J:
无刷电调大部分都支持宽电压输入

网友K:
我的是有刷电机,一直都是用11.1伏的电池.
用了这么久,好象还没出现过什么问题................

网友(2010-08-05):
不是3s吗,把外面的皮剥开,拆两节,焊上T插和平衡插头,再包好,不就行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我也想学学啊究竟怎么搭配电调和马达玩车最好啊

网友M:
那些劝LZ改2S的人 你们自己改过多少3S变2S啊 原理很简单 但是真正改起来费时费力 还有一定危险

网友N:
买 FLUX 支持3S电池

网友O:
2S 4000 或 5000 用香蕉头可随意搭配
1/10 他们主流用用2S 1/8 主流用用4S,要是LZ电调够好,用3S,恐怕车上的东东改的就多了
至少大齿盘可能就先撑不住(不改齿比的话),

网友P(2010-09-05):
可以用小的的KV值的电机啦,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Q:
我的3851-3恒龙18仔无刷,改装11.1 3s,速度提升明显!就是电机有点烫!

网友R:
用无刷的啊~
搞个好盈一郎无刷套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