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中!快流泪了!11.1v和7.4v无奈的差距....

楼主(2010-05-08):
郁闷中!快流泪了!11.1v和7.4v无奈的差距! 我以前一直玩的450电直,所以很多11.1V 3s聚合物。最近想入个车,怎么我一眼看过去好多车都是用7.4V的电压?我在论坛上潜了一阵子水了,还找到一些贴说11.1v用来代替7.4的话会烧掉或冒烟什么的,这可怎么办啊,我有近20个这样的3s电池,我不想重新买7.4v电池。

怎么办,哎,帮忙啊,好人门!

网友:
拆了重组

网友:
两个6S可以重组出3个2S,多好的事,你哭啥?买点线,买把大功率电烙铁,很容易的事了

网友:
买 150A 无刷 车用的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中!快流泪了!11.1v和7.4v无奈的差距! 我以前一直玩的450电直,所以很多11.1V 3s聚合物。最近想入个车,怎么我一眼看过去好多车都是用7.4V的电压?我在论坛上潜了一阵子水了,还找到一些贴说11.1v用来代替7.4的 ...

自己配个KV值比较低的电机就可以用3S电池了,其实电池电压高是很有好处的,相同功率下电流减小,发热降低。

网友:
看了热泪盈眶,内牛满面

网友:
看了你的帖子我才快流泪了呢  我一堆11.1V的电池 很久没飞了 好几块都是一片鼓了 没办法都改成7.4v的了 现在还没有飞机能用上 郁闷啊

网友:
那是有刷的标准,你无刷动力,直接可用3S

网友:
拆开了两个变三个多好啊。

网友:
换个高压电调就通用了,有刷也有高压的,或者DIY下

网友A:
很多车电调 电机 可以用3S啊,用3S多好,垃圾车才用2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车电调 电机 可以用3S啊,用3S多好,垃圾车才用2S。

你说我看看为什么 用2S的就是垃圾车

网友:
出了换新的电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郁闷中!快流泪了!11.1v和7.4v无奈的差距! 我以前一直玩的450电直,所以很多11.1V 3s聚合物。最近想入个车,怎么我一眼看过去好多车都是用7.4V的电压?我在论坛上潜了一阵子水了,还找到一些贴说11.1v用来代替7.4的 ...

一般无刷电调都支持3S的。。。不过上3S后车子控制不了。。。

网友:
把3S的挑断一组线,不就是2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