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塞斯纳182电机用那个

楼主(2010-05-08):
大塞斯纳182电机用那个
我搞了一个1.4M的大塞、配的1147的浆,不知道到底用那个电机和电调,我是绝对新手,希望大家可以告诉我一下。无比感谢。我有XXD40A电调,但是大家都说不好,准备换,推荐一个吧。谢谢。

网友:
2212 1000KV  配1047的浆

网友:
1米4的,是FMS那款是吗?那个要2212绝对不够的,原厂配出来是3541 KV800的电机,浆方面想拉力大,可配13X7或13X9的浆(起落架可能需要搞高一点点!)电调30A好牌子的足够了,上大浆建议上40A更稳妥!(最好不要用XXD的电调!)

网友:
这个飞机很休闲的,根本不需要多大的功率。双天XM2834CA-10 870rpm/V电机就够了,3S 2200mAH电池,飞机原配的11×4.7减速桨,静拉力超过1000g,保证好飞。

楼主:
如果我要飞慢速的呢要如何配呢

网友:
上面的配置就可以相当慢了,呵呵。

楼主:
请问可以具体给我说那个电机吗?我们这边买不到电机。好烦。

网友:
XXD2820kv1000

网友:
我用的XXD2212,动力不错。

网友:
可能要配900kv左右的电机

楼主:
我现在就用2834 的电机,但是无法安装原装的浆夹呀。好像电机短了一点。用3530电机又无法安装进去,那个洞好像小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这样配置起飞重量是多少?

按照厂家说明,是1100克左右。2834电机比原厂电机轻,整机重量应该也能轻个十几克或者二十克的样子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用2834 的电机,但是无法安装原装的浆夹呀。好像电机短了一点。用3530电机又无法安装进去,那个洞好像小了一点。

呵呵,2834是比原装的3536电机短一点的,不过反装方式(也就是把转子放在安装座的前方)应该不至于轴伸不出来才对。如果真的是过短的话,可以在电机和安装座直接加点垫圈之类的。

楼主:
我还是从新搞了一个原装3536这样可以了吧。

网友:
这玩意,本来就飞不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我要飞慢速的呢要如何配呢

油门 推到一半,就会很慢了。
想更慢,油门推到1/4,可能有你要的效果,
还省电。

网友:
用2217 950KV的电机配50A电调,或者郎宇2216 低KV的电机配40A电调配11寸浆,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