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36级高速问题,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啊!

楼主(2010-05-09):
前几天刚购三叶36级
发动机
一个,磨了几箱油后就装上桨试机,装好后发动机在中速和低速的情况下是有力的,到了高速就没有力了 把油门回到中间位置过10来秒又有力了 但油门就不能在往上推了 推了又没有力了 哪位朋友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调了好长时间都不行啊 现在已经不知道怎么调了!

网友A:
是不是太富油了,把油针调贫试试

网友B:
贫油啦 !开大点主油针

网友C:
藤椅说富油,板凳说贫油,听谁的?

楼主:
哎 国产发动机就是烦啊

网友D:
油箱没有加压就有这种现象,否则的话是主油针贫油。

网友E:
你装多大浆!浆大了就这样!
三叶36的应装9*5,9*6,10*4。

网友B(2010-06-14):
原帖由
liuyi103471
于 2010-5-10 08:57 发表
哎 国产发动机就是烦啊
照你这样说OS就不用调了!

楼主:
现在用的按瑞斯30%的油,现在发动机的怠速又不稳定了 老熄火!这发动机怎么那么难调啊!

网友F:
我觉得也是富油了,原则,机器不要太烫,^_^

楼主:
现在怠速调稳定了,新的问题又来了!现在主油针4圈多发动机温度都过高!请高人指点啊!

网友F:
保持主油针不动,发动机最高速,以四分之一圈为单位开大油针,发动机声音会有轻微发闷的趋势(贫油时发动机声音比较脆,从怠速稍提高油门发动机转速就迅速提高,但高速不稳)每调四分之一油针就从怠速推到最大转速,如果跟随性可以就初步完成,然后是抬头和低头的细调,调机时最好有个转速表,这样方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