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败了个Quark陀螺,分享下设置过程

楼主(2010-05-09):
Quark设置超简单,说明书上写的不清楚。前几天刚进了一个装在250上(老版的不是SE)解决了金鱼尾基本不摆尾,尾巴一点不漂不用修尾舵,当然急拉油门甩一点是没法解决的除非你一直开3D高转速会好一点。
写个简单的设置攻略:
1选择舵机种类。舵机不要接开控。按住陀螺上的按钮上电,指示灯紫色闪烁,闪一下停一下是1520 333hz的舵机。如果你是这种舵机的话省略这一步,应为默认1520的。如果是760usec的舵机,此时把方向舵摇杆向右摇一下,指示灯变成闪两下停一下,丢开控,快速按一下陀螺上的按钮,指示灯变成紫色常亮,好了舵机种类选择完成,断电。还有两种舵机就不说了,上面两种常见。

2设置正反向,注意控里的感度一定要设置在非锁尾,要不然你把陀螺的设置按钮戳烂掉了也进不去设置模式。开控陀螺上电,别忘了把舵机先接好确ren舵机方向一定要准确一定要准啊反了的话陀螺要傻掉的。按陀螺设置按钮2秒以上进入设置状态(尾舵会来回抖两下回中),下面注意,陀螺正面朝上的方向杆打左舵,正面朝下的请打右舵(我朝上的,所以朝下设置是翻译的说明书上写的不知对不对),打完回中,丢开控,再快速按一下陀螺上的按钮,这样就好了陀螺是自动匹配方向的。

3上一步快速按过按钮后已进入行程设置,和750不一样他是先设一边的行程量的,打左舵看着尾推滑块到最大行程,丢开控,再快速按一下陀螺上的按钮(丢开控时滑块不会回中)一边行程设置好了。自动进入另一边行程设置同上(我是先射的左边,不知先射右边行不行)。好了,大功告成。断电上电,左右摇晃机身确ren一下尾推修正方向,爽飞去吧。。。。。。。。

楼主:
尾巴真的不漂,稳的很中立点不准也不漂。再求一下到底有没有办法搞到急拉油门一点不甩啊,我的250还是有点向右甩3-5度,虽然还会甩回来,难道真的是结构问题吗(没有小齿盘)

楼主:
刚才忘了说了,每次快速按一下陀螺上的按钮设置好了尾舵机都要来回抖两下的

楼主:
5分钟前又败了一个,真是败家啊。。。。。。。。。
原来的亚拓750欲出,多少钱合适啊

网友:
帮顶,正想搞一套。你用什么尾舵机捏?

楼主:
420,520

网友:
那就可以入手了...谢谢LZ分享

网友:
解决“急加油门尾巴飘问题”

尝试大桨夹“松”一点!
到底多少合适,要试过!
但绝对不能“机身侧倾时,主桨会自由摆下来”!!

楼主:
谢楼上。我试试先,还有和电调进角有没有关系啊

网友A:
250都用Quark ,钱是自己印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的quark刚到,正好用得上。

网友:
飞越450PRO皮带版  QUARK+8910  急推 不甩尾巴  中立点随便一调  比401还随便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250都用Quark ,钱是自己印的吧
咱活在世上就这点爱好了,稍微上点小补品是应该的马上再搞几个S3156,大鸡就不玩了,水平不行砸坏了花花草草就不好了(主要私房钱跟不上了:loveliness:)。
PS:250调好了室内也是稳如泰山脱控5秒,飞贯了250再飞450proEXP40%真的轻松啊动力又强又稳定,可惜还不会倒飞

网友B:
我也刚刚入了Quark,还没来得及安装调试。对楼主的攻略第二点不太理解,麻烦解答下:设置舵机的方向,错了的话,陀螺会傻掉,怎么才能知道是正确的方向?

网友:
同上问,我今天刚到货!早知道有优惠,就不买GY520了!

网友:
唉,第二点,设置正反,我快傻了。
第一,说明书说紫灯闪一下,我这里是不闪的,再按一下就闪2下,变成设置行程了。
第二,怎么设置飞机都疯狂打转。
郁闷啊,知道的兄弟说说~~~

网友:
我怎么设置都是左舵,疯狂左转,右舵疯狂右转~~~

网友:
顶一个 简单明了

网友C:
终于搞定第二条。有一个细节的地方请注意,就是你正面往左打舵,或者反面往右打舵设置正反的时候,千万不要回中,就打一下,让尾推顶住一边就行了,然后进入第二个选项,不然无法保存你的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终于搞定第二条。有一个细节的地方请注意,就是你正面往左打舵,或者反面往右打舵设置正反的时候,千万不要回中,就打一下,让尾推顶住一边就行了,然后进入第二个选项,不然无法保存你的选择的~~~
不是不能回中,可能是你的控回中不准过头了1%就歇菜了。所以这个小细节是很需要注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刚刚入了Quark,还没来得及安装调试。对楼主的攻略第二点不太理解,麻烦解答下:设置舵机的方向,错了的话,陀螺会傻掉,怎么才能知道是正确的方向?
这个方向不是指陀螺的修正方向,是指控杆和尾推的动作方向要正确对应起来,和陀螺是不搭嘎的,反了的话控里REV一下。这样设置陀螺修正方向才有用

网友:
很好用么?

网友:
第一项  方向打左或打右是选择陀螺正反的    123项全设置完成之后   看看尾巴还乱转吗   如果转  就调节第一项   我研究了1晚上才研究出来的  现在尾巴状态良好  但达不到模拟器效果

网友:
我的quark跟ds8910明天就到啦
先收藏了

网友:
我的quark  也在600N 上服役~~!不过就试飞了一次 磨合发动机~~!

楼主:
比750强不是一点半点,我的250尾轴承都旷了,用750直接金鱼为,用quark就非常轻微基本没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千年悬停
万年对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750强不是一点半点,我的250尾轴承都旷了,用750直接金鱼为,用quark就非常轻微基本没感觉

金属壳的都被你败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方向不是指陀螺的修正方向,是指控杆和尾推的动作方向要正确对应起来,和陀螺是不搭嘎的,反了的话控里REV一下。这样设置陀螺修正方向才有用

没设对陀螺会傻又是指什么?能不能说明下!

网友E:
我也搞了一个,傍晚到手,搞到现在才搞定。关于第二点要补充说明下:好像不一定要在锁尾状态下才能设置,我这里在锁尾状态下也能设置。另外在看老外的演示视频时,不经意的发现他在演示时一度按set按钮进入不了设置模式,随后屏幕上打出了一个提示:“手册上没有。你必须在加电20秒内进入设置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搞了一个,傍晚到手,搞到现在才搞定。关于第二点要补充说明下:好像不一定要在锁尾状态下才能设置,我这里在锁尾状态下也能设置。另外在看老外的演示视频时,不经意的发现他在演示时一度按set按钮进入不了设置模 ...
确实如此,刚试了一下。特此更正:不一定要非锁尾进入设置,其实是开机就要马上进入设置,估计差不多20秒内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设对陀螺会傻又是指什么?能不能说明下!
就是尾巴疯转

网友:
已经用了2个月的飘过

网友F:
中毒了,可惜国内的七折优惠已经没有了。好在找到一个含运费127美金的,下手了,等待到货中。。。

网友:
靠!比7折换便宜啊!!

网友(2010-06-27):
………………我买了520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中毒了,可惜国内的七折优惠已经没有了。好在找到一个含运费127美金的,下手了,等待到货中。。。

where to buy

楼主:
好像现在有9折优惠

网友(2010-09-24):
我也要更正一下,第一步要按住设置按钮通电,不是控,是接收电,控提前通电就好。 我搞了一下午才搞明白

网友(2011-02-24):
左边设好了 右边怎么设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