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8比例控小车 万代淑女日产Z 求救

楼主(2010-05-09):
小弟新手  入模很深   迷上微型小车  最近买了台比例控的小车  ,但是转向不是很好  老是一卡一卡 , 有这个小车的大哥不知道是不是跟我一样,后来打开看看了   一不小心把转向的线给弄断了 焊工又不好  ,焊点又比较精细,直接把线都焊到一起了  后来全部弄断,把顺序给弄乱了,  特来求救  那位有这个车大哥好心  帮我看看  转向的线的  颜色排列顺序 小弟感激不尽

网友:
天啊,你把这车搞成这样了,这车不是比例控,别指望它能线性转向。图片我等一下发给你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哥 哈哈

感谢楼上的大哥,  哦  大哥也玩这个车  怎么说 不是比例控,是防比例的,小弟是新手  还想请教下 大哥

楼主:
对了  楼上大哥    转向是不是老是卡  回不过来呀  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网友:
回不过来?难道前面转向系统的齿轮扫了?实在不行的话改板子咯。只是灯光控制浪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楼上的大哥,  哦  大哥也玩这个车  怎么说 不是比例控,是防比例的,小弟是新手  还想请教下 大哥

看它的线就能发现,这个不可能是比例控制,全比例转向通过舵机或者类似舵机结构来实现转向,一般是3线或者5线的,当然也有4线,比如京商的板子VR就只有2根线。买这车也是一时心血来潮,后来自己做了个1:58的全比例,这车就搁置在那儿了。其实自己动手做小车才是最大的乐趣。
奉上1:58小车改造帖http://bbs.rcfans.com/viewthread.php?tid=255092&highlight=1%3A58

楼主:
原来是大哥你呀   膜拜,看过你那个改车的视频了    很早就看过了  哈哈  能得到大哥你的帮助真是太好了    偶还是个新手  什么都不懂    就是超喜欢小比例的  大的不喜欢玩  大哥你改的那个小车  需要哪些东西啊  ?是什么控啊 还有接收  舵机  还想请教

楼主:
对了 楼上大哥  能不能给小弟推荐 一些小比例的  车

网友:
控是6EXHP,其实普通的4通板空就可以了,枪控的话要能支持FM40 FM72的。市场上没有微型AM接收啊,杯具。舵机用的是3.7G的微型舵机,还需要双向有刷电调,最后就是电池了。装这些关键是要计算空间。小车的空间本来就小,原装底盘需要改造,实在不行直接舍弃,自己做。小车现在多得是,自己喜欢什么壳直接买就是,反正拿来改的话里面的东西基本上都要丢掉。

网友:
做的很紧凑的
好车

网友(2010-08-02):
lz的车不错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