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这个电机座 最合理 最简便的加工工序

楼主(2010-05-09):
如图

电机座下面的固定片跟上面的柱体是一体加工出

材料是铝合金棒 直径40 长度20

要求是电机座固定片外径39.5 厚度3 电机座中心通孔内径9 电机座立柱高度15 立柱外壁12.5

固定片等分圆周4孔 4孔孔心距离32 孔直径3

立柱距离上端5mm处 上M3顶丝

我的做法是先夹紧车一面的端面,然后用这个端面跟卡盘底部配合精确夹紧车另一个端面,钻孔,用这个孔跟活顶尖配合把铝棒拉出到根部夹紧2mm,一次进刀0.5-1mm车外圆直至车到12.5mm,车底固定片上表面,测量立柱实际高度,车掉余量,倒角

上铣床,将工件立柱夹紧在精密平口钳中心,用缺口定位,上部(固定片)用等高垫铁垫高,用分中棒测量精密平口钳两侧,确定x轴中心,测量平口钳开口内壁,确定x轴中心,先距离32的两孔,用两孔边缘划线,用刀口直角尺确定垂直位置,划线,重新夹紧工件到位置,打另外2孔

夹持工件固定片部分,打孔,攻丝

整个一个小东西做下来居然用了2小时

所以请大家指教,因为太慢了

网友:
材料太短,车床困难。只有用数控铣床一次搞定

网友:
我做得4小时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打孔用了很多时间,这个零件对固定孔要求不大的话,可以靠眼睛目测,如批量可以考虑做个治具

网友:
你这个尺寸描述方式看的我直迷糊
加工这个 用小床没什么好的办法
不知道你做多少个 是用一根长料车还是已经断成正好长度的料 是车一个还是多个
要是多个 就是用尾顶顶住 车小径那头 大外径车好尺寸 切掉 这样一个一个的切
然后在卡小头 一个一个的钻孔 车里孔 平平面
不知道我说明白没:loveliness:
也只能这样了 一般批量基本是这样干的

网友:
先铸再车最合理

网友:
俺来做30分钟还松松的:
第一种、料长,夹工件车外圆内孔,切断,掉头夹小圆柱部分,倒角。上铣床分中,钻四个孔并倒角,夹小圆柱,分中,钻孔。
第二种、料短,夹外圆,伸出长度比小圆柱部分略长,车小圆柱。内孔,掉头夹小圆柱,车端面至长度。余下和第一种相同。
第三种、用铣床和分度头,一次加工出全部后,切断,平端面即可。
以上三种任君选择。

楼主:
  手指破了,指甲碎了。。。。

测试新作的小主轴高速工作,卡在铣床皮带上摩擦

飞出来,割伤了

网友:
 玩床也要多注意安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指破了,指甲碎了。。。。

测试新作的小主轴高速工作,卡在铣床皮带上摩擦

飞出来,割伤了

什么飞出来了怎么飞出来的?关注一下,以后也注意了

楼主:
我,把那个叫什么的皮带,怎么也融化连接不到一起,没法子,就用皮带轮蹭铣床皮带,用那个带动高速运转,结果飞出来了。。。。。。主轴没握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