帆船、气垫及其他船模型讨论区
请教帆船的绳索用什么?鱼线行吗?

楼主(2010-05-09):
各玩儿友,今天早晨看风大,突然想玩帆船了,放置了一年的帆船通电拉收索机,线断掉了,想给全船换线,不知道用何种线合适?鱼线行吗?是不是太硬了?

网友A:
用多股的尼龙绳,风筝线也行

网友B: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船放置时间长绳索不行,准备在淘宝买风筝线,不知哪种合适?

网友C:
五金店,装修材料店,问问。

网友D:
得用编织尼龙线,多股的尼龙绳和鱼线都不好,当然在没有的情况下代用下还是可的,鱼线不好打结

网友E:
要买编织线,淘宝上风筝店有,还有大马力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