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飞边充电?

楼主(2010-05-09):
安个小型发电机,皮带连接电机/发动机,边飞边充电,电动充电池/油机充接收机电源

网友:
不如连两个发动机,多装一块没电的电池上去,飞一圈下来,没电的电池也充满了。

网友:
能量守恒....

楼主:
没有超越能量守恒呀,只是最大的延长了飞行时间

网友:
楼上的意思 不是把发电机装在飞机上

网友:
那还真不如直接用发电机作为发动机来运行飞机了,这一来二去的中间做无用功的能量浪费大去了。

网友:
典型的永动机思想

网友:
如果用太阳能板来充电呢。。

网友A:
楼主表达能力较差,推测其含义可能是标准的永动机套路,但由于楼主说不清楚,所以他的说法也可能是:油动->发电机->供电 这一思路,这个思路在坛子里就能找到对应的做法,有成功案例。

对于电动设备来说,电动->发电机->供电,凡是物理课过关的人都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网友:
楼上解得好!

网友:
“典型的永动机思想”说的精辟。

网友:
楼主需要一块贤者之石

网友:
呵呵呵  楼主转了一圈以为赚了,结果花了力气做了赔本生意咧。

网友(2010-06-13):
一年多前就在这里看过这个贴了,没想到一年多没来又看见一个。还是个高官,,有点想不通了,,,,

网友:
只有等核能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需要测试
第一 发电机 和电机用皮带连接 那么就是说 电动机带动发电机

发电机不的转换效率是一个问题 发电机自身的 重量是一个问题最后很容易 装个发电机 飞机 飞不起来
就算飞机飞起来了 多消耗的电能也容易比发电机发的电要多

最后导致还不如不装

不过楼上有个说用太阳能板的 真不知道能不能行 如果现在可以做成膜的 不用玻璃做极板的话 或许真能不错

网友:
这问题不像是上校问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表达能力较差,推测其含义可能是标准的永动机套路,但由于楼主说不清楚,所以他的说法也可能是:油动->发电机->供电 这一思路,这个思路在坛子里就能找到对应的做法,有成功案例。

对于电动设备来说,电动->发 ...

  这个也行不通

网友:
加核电池

网友:
现在有了一种无线充电方式,能实现
网上也有小的无线充电模块组件卖,价格便宜,能点起LED灯,要达到较大电流电压可能要改造,距离好像很近。

网友:
想问你个问题,你准备带多少油上天?那点油的飞行时间电池能冲几毫安进去?

网友:
骗分吧?
使用外部能量比如光能,微波充电是可以的,如果靠发电机..不如直接用发电机驱动好了..........

网友:
把整机都用中 国英利的太阳能电池板包起来,有光就能飞,呵呵
另外,保定大街上的太阳能垃圾桶上的太阳能电池板都被偷了,估计就是干这个去了

网友:
哈哈,混合动力。

网友:
永动机啊...........不可能!

网友(2010-12-07):
真是无语!

9楼正解!

网友:
买个发电机,多买几块电池然后直接用发电机充电,玩多久的没问题

网友(2011-02-18):
n年前航空模型杂志上报到一个外国人(哪国的我忘了)用os四冲60发动机的模型超视线飞越英吉利海峡成功,他的模型用的os60四冲发动机就是改装机匣后盖加了改绕组的小型直流发电机给模型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幽默笑死我了,佩服你!!!

网友: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永动机

网友:
楼主的意思应该是这样吧:用电池让飞机起飞后,飞机上的发电机(风能、油动)再往电池上充电,这样可以延长本身一个电池飞行的时间。并非什么永动的概念。
方案是可行的,只是技术上需要解决一些问题。1、发电机的选择,这样的发电机如果是加油的,那么成本一定要是低于那种给飞机做动力的发电机,否则就用发电机给飞机做动力就够了。2、发电机产生的电要能够充入电池,那么电压和电流都必须得足够。
这种方案在电动三轮车中有的,一个电动三轮车一个电池可以续航30公里,配一个加油的发电机,可以边跑边给电池充电,续航时间就可以很长了,取决于加的油量了。

网友:
不要把楼主想的那么傻,人家的意思是靠油动机多出的那点点动力来带动一个小型发电机为接收机电源供电,被你们这些聪明人说岔了。

网友C:
做梦呢吧

网友D:
真想做永动机啊

网友E:
新能源灰机——混合动力  创意啊

网友F:
事隔一年再看此帖,还是觉得楼主很2

网友G(2011-03-22):
我覺得太陽能可行一點= =

网友H:
撇开永动机不说,能否边放电边充电呢!?电池是否可以承受?

网友I:
做出来了通知下

网友J:
楼主好想法,顶九楼,看来很多人物理不过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