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白金版600n有金鱼尾现象

楼主(2010-05-09):
飞机是买的白金版套装, ds610 620锁尾 gp780陀螺, 连杆和尾巴的虚位都解决的差不多了。 感度在30-50之间怎末调整还是有金鱼尾,头疼啊。 控是10c 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我的买来也有,后来换了520,放在尾部,灭有了
可以建议LZ把780放在尾部试下,然后试下YT那个减震胶垫。

网友B:
楼上的好建议,可以试下,金鱼尾很多都是震动导致的

网友C:
排除震动先...

楼主:
甲醇机都是震动,除了陀螺加减震垫没别的法减了。今天加了一片金属片和2片胶垫,摆动小了点,我再改后面试试。

网友D:
震动是一项长期工作,排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