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滑翔机想用2815电机+11*6折叠桨,电机的KV值选多大合适?

楼主(2010-05-09):
原来飞过1.2米的电滑,
电机
是2212KV1400结果把8*6的折叠桨叶都飞丢了只好用固定桨来飞。现在想买1.8米的轻木电滑,电机配2815+11*6的折叠桨,电机的KV值选多少的比较合适?请飞过电滑的模友给点建议。谢谢!

网友A:
无刷电机的KV值建议850-1100比较好。经验值。我飞的三个2米电滑重量都在850g-1000g左右,桨是11-12寸,KV值基本在850-1100。

网友B:
请教:
楼上用的都是几S的电池啊??

网友C:
我建议2815的配4S电池,高于40A,60A上下的电调。

网友D:
3s足矣。 其他参考3楼

网友B:
2S的电池用多大的KV的电机?
2S的电池用多大的KV的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