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奇达757-065改双动力船(3楼有视屏)请高手估算下速度

楼主(2010-05-09):
闲来没事,把新奇达757-065玩具船改了。用的新西达30A电调(35元一个)和新西达2212-2200KV无刷电机(42元一个淘宝鹰之舞买的价钱便宜,呵呵)两个,控用的天地飞6A,电池2200MAH11.1V20C一个,改好后速度感觉还可以吧,跑直线没问题

先来个全景

先来个全景

用电脑用的九洲风神散热风扇的散热片做的电机座

用电脑用的九洲风神散热风扇的散热片做的电机座

辉煌--36克超精密大舵机,淘宝16元买的,个头有两个多一元钱硬币大小

辉煌--36克超精密大舵机,淘宝16元买的,个头有两个多一元钱硬币大小

电调用散热片

电调用散热片

自制外转子散热座

自制外转子散热座

水冷出水口,考虑到越短越好,就在旁边开了个口

水冷出水口,考虑到越短越好,就在旁边开了个口

楼主:
接着

自制电机散热座

自制电机散热座

3.17-4.0万象节,因为电机和轴都是3.17的,所以在边上用铜管的薄皮加了半圈

3.17-4.0万象节,因为电机和轴都是3.17的,所以在边上用铜管的薄皮加了半圈

接收机用保鲜膜做了防水

接收机用保鲜膜做了防水

楼主:
第一个小片段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ODMyMjEy.html
第二片段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xODU1OTc2.html
5月11号重心重新调整后视屏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cyMTI4Mjc2.html
请大家帮忙看下速度大约是多少?

网友:
电机水冷做的不错,很有想法
电调不做水冷可以吗?会不会过热呢?

网友:
不错的,电调要做防水,连轴器可能要更换,这个桨会不会大了点!!

网友:
外转子电机如果这样水冷  基本没太大效果
其他不错!鼓励

楼主:
电机跑10多分钟下来基本没有温度,电调有点微烫,电调因为要散热,我还没想到什么好的防水方法,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找老帖电调防水讲我不会讲只知道用704或705硅胶做防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贴?我新手,这个论坛怎么用搜索功能?

网友:
新手就有这样的水平了,佩服

电调防水用9楼的办法不错

网友(2010-08-02):
楼主的浆是多大的?
电机散热器和三合板咋个连接的,AB胶吗?实际跑船下来,粘三合板的热熔胶不会融化吗?

网友:
估计速度有40 ,可以换大点的桨,原配桨螺距小,效率低!

网友:
估计速度有20到3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