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人们,电焊第一炮就是焊不到一块。经过大家的指点,我的第一个电焊作品终于出来了!

楼主(2010-05-09):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焊不到一块。怎么办,大家焊角铁,怎么焊?

总结如下
1、丑陋,但是强度已经大大超过我用螺丝钉固定的物件。而且方便的很,快速。希望我以后能够做出好看的来:loveliness:

2、起弧困难的原因,大概是电流设置小了。

3、电流设大了,就会烧穿,而且燃烧的太猛了

4、内外都焊一下,强度提升很多。

没买电焊的赶快买吧,兄弟们,电弧焊真的不错,我干的活实在太丑了。

楼主:
郁闷啊,要提前打磨好角铁吗?另外带上那个自动调光的,怎么分清渣滓和铁流?

网友:
估计是焊接电流过小或手法的问题没有焊透的原因吧。

网友:
要么电流小要么焊条不对要么就是焊条和焊接件的距离没掌握好,在两根角铁连接处焊,看你照片明显偏了一面了,这个真需要练的。。。。。

网友:
一没对准要焊接的地方 二电流再大一点

楼主:
感谢各位,明天再上图,试验,试验,看看改善

网友:
土语说的就是 你的焊肉根本没咬透  电流太小 或者 焊条在移动的时候不要过快 要掌握好 电弧的距离 焊条 在焊口的位置要来回 走之字 或者 边画圈 变移动焊条 呵呵 你的电焊水平 还有待提高啊

网友:
根本没有把角铁烧熔,只是把焊条烧熔了,含不住的

网友:
你只点到了其中一块角铁!先点住角铁,固定好位置方向,再烧整体!电流大不是好事,起弧就行了,不一定需要很大电流,大了,你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好

网友:
谁能第一次就焊的好,呵呵。做好防护措施,焊光容易打眼,灼伤皮肤,焊接时和敲砸焊渣时飞溅的焊渣容易烫伤脚和其他部位,尤其是夏天穿的少。还有记住打铁老师傅教导徒弟那句话“烧红的铁千万别用手去摸”!(开个玩笑,呵呵)
估计一包2.5的焊条用上,楼主就该轻松胜任日常的接接焊焊了。

网友:
头一次搞都一样     除非是天才

网友:
焊条的略斜一些,倾向未焊到的一侧,再加上楼主的意见,或许就可解决.

网友:
先不要烧工件,直接找一块废铁焊平焊,焊完十几根焊条就会摸到门道了

网友:
铁水发白发亮的,药渣是有点发黑的,

网友:
铁水和焊药 一开始是分辨不出来的  要不是经常干 估计一时半会都不会分的出来 慢慢练习吧 不过焊过几次后 简单的东西还是没问题的

网友:
铁水是暗红色的,在铁水中的黑色块就是焊渣了,建议到电驴网站上下 载《焊工技能》视频教程,会有所帮助的,里面介绍了不同的焊接方法,总共9张VCD,前六张是电焊,后三张是气焊。

网友:
和我当初一样 ,看着是焊上了,稍微用力就分开了。楼主主要是引弧距离远了。告诉楼主一个容易懂的方法,起弧后焊条往角铁接触的那个缝子里焊,感觉焊条捣住角铁角度45度 ,走完后焊条再垂直和接近水平走两条就可以了。还就是要多焊接几条 ,像你那样就焊接那一条缝。焊接的再好也不稳定,用力一掰就开了。

网友:
焊条的大小,电流强度,焊条与工件的角度,起弧后焊条行走的速度,这几个方面有着密切的联系,多多练习就行了。

网友:
去看看老焊工怎么焊的就行了啊!我以前也这么干的!

或者去做防盗窗的店子里观察观察师傅是怎么焊的!

网友:
最好是先打磨,手工电弧焊的话,焊条用2.5 的焊条  型号 J422的,电流的话100A一下,反月牙形摆动。先点焊定位,

网友:
标题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就是焊不到一块。怎么办,大家焊角铁,怎么焊?

单面焊即使你电流大也能掰开,要双面焊才行,我以前焊吊点,两吨以下的可以单面焊,再重了就要双面焊了,原因就是即使你单面焊的再好,也没有双面焊的强度大

网友:
哎呀~~~新手焊有个很简单的办法.只对422的普通焊条有用。
水平直焊缝为例:焊条与焊缝在一条线上,向右侧倾斜45度的样子。但这不一定。根据焊药的厚度来调整。让焊条中心与焊件保持2MM左右就行。直接靠在工件上保持不动靠焊条燃烧速度来达到走焊条就可以了。但这样焊出来太窄。
刚开始焊时打火爱粘。可以用刮的方法。着火后移到要焊的位置。
镜片不要太黑了。刚学本来就紧张。镜片又黑的话根本没法焊。小焊机用镜片可以在阳光下隐约看到周围物体为好。
母材两块一样厚焊条走中间。不等厚电弧引向厚侧。厚度相差越大,前后角度越大。
直角焊缝上停下不停。焊条走Z字。上下摆动。走到上面时稍停一会。下面到位直接上移。因为重力原因铁水会下流。

网友:
头一次 能控制电弧就不错了  以后嘛就是以为渣是铁流  开始还是交插点焊容易掌握

网友:
头一次嘛,可以
多焊几根焊条就好了

网友:
哈哈,我开始也一样。焊条要稍微往下用力,一点点就行。大电流档比较猛烈,刚开始不好控制,手忙脚乱的,可以先用小电流练习一下。

网友:
放电时间不够

网友:
昨天焊台锯架子,也是第一次焊,感觉还可以,就是眼睛受伤了,现在看东西还模糊呢

网友:
楼上同好,注意自身保护。

网友:
练习焊接,就是用焊条堆出.

网友:
电焊绝对也是个技术活啊....

网友:
神枪手是子弹堆出来的,这个是靠焊条堆出来的,我有一段时间每天消灭两三包3。2焊条的,一年时间在我的手里消灭的焊条大概有200KG

网友:
我不敢玩电焊,
家里一堆油漆溶剂等商品, ..安全第一..

网友:
为了焊东西 200大洋买了个变光面罩  但是用的少--- 技术也没提高--- 咱还没结婚呢--   怕怕---- 有哪位师傅能说说这方面的---

网友:
我的电焊机在淘宝购物车里已经待了很久了,再待一阵子吧!

网友:
电焊打眼用人奶滴眼非常管用。不是恶搞和开玩笑。

网友:
J422的焊接性能很好,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将焊条垂直点到焊缝上,然后向焊缝未焊的方向倒45度,药皮压在焊缝上,这样就不会断弧也不会飘弧了。电流调到120A

网友A:
以前常搞这个,把裤子上搞了很多小洞,都是焊渣飞溅的,
一定要把脖子保护好,我在工厂时只知道罩脸了,没用毛巾包脖子,结果脖子蜕了一次黑皮!!!
这东西有很强的射线,没生小BB的就不要玩了,我那时也没结婚!!,愤怒中,,,,,
还有就是学会盲视作业,不要老想用眼睛看!要学会估计距离.
我第一次焊的很好,师傅很满意,说沉稳的徒弟好带.
起狐和手法要练习.有技巧的说

网友B:
你只在一边打火,能焊上才怪~!

网友C:
电焊伤眼睛的话用头疼粉一包,冲一小瓶盖的矿泉水滴眼睛就可以

网友D:
学习了 , 犹豫要不要入个电焊机 ,暂时用不上啊

网友E(2010-07-07):
伤过眼睛的老老实实买个自动变光的吧,200多元的眼睛根本感觉不到焊接跟不焊接有啥感觉区别,这个价也就学生配副眼镜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