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玩船,共享!

楼主(2010-05-09):
图片太多,要重新发。

风有点大,左边浪也大。

风有点大,左边浪也大。

看仔细点

看仔细点

有一沙堤,右边浪小,但水深!既然来了,还是要玩的。

有一沙堤,右边浪小,但水深!既然来了,还是要玩的。

楼主:
继续上图。

有一沙鱼打的窝,留个影先!

有一沙鱼打的窝,留个影先!

下水了!先跑一块大肚的锂电。

下水了!先跑一块大肚的锂电。

捞上来一看,靠!舵掉了一颗螺丝,另一颗也松了!

捞上来一看,靠!舵掉了一颗螺丝,另一颗也松了!

楼主:
慢慢来。

这次装上老虎电,很爽!加了功率计!悲剧发生了!跑了4分钟左右,船失去控制,这是捞回来的照片,电流峰值高 ...

这次装上老虎电,很爽!加了功率计!悲剧发生了!跑了4分钟左右,船失去控制,这是捞回来的照片,电流峰值高 ...

船飚了4分钟左右失控,悲剧发生了!船随风而去,借用以前照片,用这船下水追。

船飚了4分钟左右失控,悲剧发生了!船随风而去,借用以前照片,用这船下水追。

楼主:
船捞上来后,峰值电流43.8A,功率451W,我的可是2040的电机啊!电机已经挂了,一股味道!但我的30A电调安然无恙!呵呵!随后上段视频。

楼主:
KU6真慢!一会转换,一会审核!没完没了。

楼主:
[wmv]

[/wmv]http://v.ku6.com/show/t56Af5LFkXKjc9PB.html

楼主:
还好,有KV2604的电机备用,换上,又可以跑了!

网友:
失控?我玩这船的时候也总是出现失控 诡异。。。。

楼主:
我的失控是电机烧了!玩船一定不要长时间全油门,危险,跑跑停停会安全一点,今天风大,划船划到我手软,酸痛ING!三点虾也不适合在浪大的地方跑!

网友:
好奇怪的事故~

有些风浪,按道理电机是更省电省力的,而且电机是在电池工作4分钟后才烧的,这时候电池早就不在最高电压区了,要烧早就烧了,很可能是水冷的问题吧,引起热量积聚,导致烧机~~~

楼主:
对了,就是热量没有及时的释放,形成了比较高的温度梯度.水冷强度不足.

网友:
楼主要紧记了,下水前不要给船拍照哦,否则海难的机率会较高的。。。
船桨轴的入水角会不会大了呢?

楼主:
角度再调调,看看如何,有功率计很方便,可以看看效果。

网友:
虾艇跑起来很爽,就是爱出事。
我已经烧了两个30A电调,一个40A电调。40A的最惨,黑碳一般。
虾艇在稍有风浪的水面就不行,跑起来很不稳定,可惜静水面太少了。

楼主:
不怕,我用XXD30A改的水冷,用60元的2040电机,只要不沉,或捞不上来,有问题损失也不大。不过现在换的FSD的电机,是杂牌电机2倍的价格。杂牌电机的线圈到外壳的热传导不是很好。

网友:
请问楼主,小船用XXD30A电调加水冷带个2040电机够用吗?

楼主:
够用,有实战证明。但是2040要选中低KV值的,3500KV以下,2200以上吧。

网友:
好的,我正好有块XXD的30A电调,用来试下先,!
还有你的小龙虾用多大的桨?

楼主:
430的铜桨。我的XXD水冷作得比较彻底,加有导热硅旨。

网友A:
失控是你天线的问题吧

网友B:
我的天,是电机烧了,已说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