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赢40A拆图

楼主(2010-05-09):
五一最悲惨的飞行——电调、电机双毁。电机已拆解,电调无5V输出,在当地模友X的操刀下已拆分,初步查到MP1593DN升压模块烧毁,是否还有损坏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建议寄回去修

楼主:
有好赢售后服务联系方式吗?哎,既然卸了,自己买芯片修呗。

网友:
返修拉。。自己折腾不行。。。

网友:
发给我帮你修

PCB如果烧坏的话就不要修了

网友:
那 个怎么会是升压模块呢

应该是降压DC-DC吧

网友:
可以反修,我的就是被摔坏反厂家修的。

网友:
我的今天烧了,功率板烧坏了,

网友:
这个3。1的是7805的线性BEC么,谁知道呀,能用稳定用6S电不呢?

网友A:
我的好盈40A挂了,同问高手怎么办

我的电调接电后能自检,但后面只有单声哔循环响,发现无5V输出给接收,不知怎么办了

网友(2010-06-09):
看到了kia7805。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电调接电后能自检,但后面只有单声哔循环响,发现无5V输出给接收,不知怎么办了
应急情况下可外接UBEC单独给接收供电解决。

网友:
MP1593DN  DC TO DC 降压IC哪里能买到呀

网友:
我有个掉水里烧掉的 不知道能不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