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桨反了……

楼主(2010-05-09):
引用 网友A:
看来LZ还是新手,尾桨都装反了

我确实是新手,JJ本来想出掉,最后决定还是先不放弃!有朋友提醒尾桨反了,刚搜了下450的图片,我的尾桨确实反了。-_-!!! 但是我觉的一般的枫叶迎风角都是圆角那边,像电风扇之类的。如果我反过去的话,迎风角就变成那个尖角了……难到我的尾桨旋转方向也是反了?我的主桨是顺时针转,尾桨从桨叶那边看也是顺时针的……?难到我该吧尾桨调成逆时针转,在吧桨叶翻过来装?知道的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确实是新手,JJ本来想出掉,最后决定还是先不放弃!有朋友提醒尾桨反了,刚搜了下450的图片,我的尾桨确实反了。-_-!!! 但是我觉的一般的枫叶迎风角都是圆角那边,像电风扇之类的。如果我反过去的话,迎风角就变 ...

刚看了下模拟器里的好像和我现在的一样啊,选装方向也是一样的,不知道正确的是怎样的啊?

网友:
习惯是主桨顺时针! 尾桨逆时针!

网友:
确实负负得正了~~~

网友:
通常是和你相反的。你铁了要这样的话,那就把控的尾舵和陀螺设成相应的反向吧。

网友:
曾看过有人为了解决左右转向速度问题,特意这样反过来装的,把推变成拉。

网友:
反正无所谓!

网友B:
有所谓,无论主旋翼顺转还是逆转,尾桨的朝机头方向的总向上运动,朝机尾的总向下运动,原因是利用主旋翼的下洗气流,提高尾桨的相对流速

网友:
LS说的有理~学习了~

网友:
是你皮带装反了

网友C:
都反了,要把尾旋翼转过来,皮带也要换个方向。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反了,要把尾旋翼转过来,皮带也要换个方向。

模拟器里面是对的

网友:
迎风的应该是圆角

网友:
反了一样可以,只要你的尾桨也是顺时针转

网友:
负负得正了

网友D:
皮带和 未桨都反了
这样装不是不行 但是 有2个 不利
1   楼上的有人说过了 靠近主旋翼的 反响切风有利
2   正常飞行 尾桨都是 提供 大桨反扭矩 保证机身不自传。 尾推是多数是 靠近内侧  尾舵机拉杆 承受的 是拉力。

自己想想就明白了 拉和推 那个精度高啊~~
想把钢丝拉的变形容易还是 推的变形容易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皮带和 未桨都反了
这样装不是不行 但是 有2个 不利
1   楼上的有人说过了 靠近主旋翼的 反响切风有利
2   正常飞行 尾桨都是 提供 大桨反扭矩 保证机身不自传。 尾推是多数是 靠近内侧  尾舵机拉杆 承受的 是拉力 ...

非常感谢各位的细心指点,已经改过来了,小弟在这里扣谢各位师傅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所谓,无论主旋翼顺转还是逆转,尾桨的朝机头方向的总向上运动,朝机尾的总向下运动,原因是利用主旋翼的下洗气流,提高尾桨的相对流速

尾桨无论顺转还是逆转都是可以的。以主旋翼顺时针转,尾桨为推桨,从右面向直升机看为例:尾桨若逆时针转,确实如你所说,可提高尾桨效率,缩小尾桨尺寸或减小尾桨功耗;但尾桨若顺时针转,则尾桨对主旋翼的气动干扰最小,可充分发挥主旋翼的升力。两者没有绝对的优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