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同好:VBAR里,输入电压6,6V(A123)

楼主(2010-05-09):
尾舵插BLS251,一定要加降压线吗?
我量了一下,插尾舵的位置也是6,6V,能烧舵机吗?谢
LOGO600SE,AR7100接收

网友:
尾舵还是建议加降压线.

网友:
bls251,固定5.2v,比较安全

网友:
bls 251一定要降压线。直接在尾舵机那里降就可以了。

网友:
把降压线插到插尾舵机那个位置,在把尾舵机插到降压线上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yes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vbar cpu 行 2s lipo 8.4v

楼主:
太好了!大有启发,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网友:
V-bar 4.0軟件

可以加入自己圖片加入V-bar 4.0軟件入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