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旋头震动大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0-05-10):
这几天发现我的FMS450PRO主旋头震动很大,某个低转速时震动很明显,起飞后有间歇震动现象,间歇周期为几秒一次,转速没问题,拆了旋头光主轴转动无明显偏心,浆也平衡过,旋头旋转时刹车盘偏心约1mm,所有螺丝都正常,怀疑中联弯曲了但没法测量,请各位指导一下,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现象?谢谢!!

网友:
那就剩下中联的可能性最大!  如你说的话!

网友A:
大齿晃动大不?检查一下
还有主轴轴承卡了没有?

网友B:
你电机是不是有问题,换一只老看看

网友:
应该就主轴和中联的问题

网友:
Lz可以看看陀机有没有跳陀,
那起JJ在手里,推油门一直推,看看陀臂有没有跳动,(转的时候注意主旋翼别打到人)

网友:
检查一下主轴和中联,上次我的主轴弯了一点,不是拿一根新的对比根本看不出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电机是不是有问题,换一只老看看

不懂这个跟电机有什么关系,不过还是谢谢回复。
电机检查过没问题。还是怀疑中联的问题,已经买了,明天就可以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晃动大不?检查一下
还有主轴轴承卡了没有?

大齿和主轴都没问题。主轴刚换过,是因为在草地里飞航线时炸了两次,两次都没损坏除主轴之外的东西。甚至连横轴都检查过没弯曲。所以最大怀疑还是中联。FMS那里说过几天才有货,我说过几天让你当个皇帝:))))那是开玩笑的啦。其实FMS的客服还是不错的。(声明:我不是托)
买的其他的副厂中联,等待中,明天可以收到。

网友C:
间歇周期为几秒一次……
这么说电子设备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间歇周期为几秒一次……
这么说电子设备有问题??

我目前认为应该不是电子设备问题,怀疑是共振造成的。中联已到,晚上试机。

楼主:
果然、果真、的确、分明。。。。。。就是中联的问题。更换之后立刻又恢复青春,稳稳当当的。哈哈!
换下的中联肉眼是看不出有任何问题。有办法测量和矫正吗?继续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