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J0618A用多大的机夹车刀

楼主(2010-05-10):
请高手指点,CJ0618A适合用10*10的还是8*8的?什么牌子的比较好?

网友A:
应该是8*8的

网友B:
我用的是10*10的

网友C:
我的是CJ0618用的是12X12的焊接刀感觉不行想买点数控刀但不知道哪有卖的,数控刀柄要10X10的,有的话联系我QQ343115354

网友D:
原力架开口槽,最大可以放1/2"(约12MM方刀), 不过离中心高出太多,不能用!
中心点是约9.5mm ,最合适的是用3/8"(9.525mm)的白刚刀, 或10mm磨好就差不多!
不过我己换了"快换刀架", 从此就不再担心这问题了.

网友E(2021-03-14):
用数控车刀10mm的应该可以吧?

网友F:
我是用的12毫米的车刀,
快换刀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