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编程卡怎么用?

楼主(2010-05-10):
新买的好盈编程卡接电后无显示,把120A HV电调一起接上后也无显示,不知怎么弄了!

网友A:
这个电调卡是专门针对铂金版的电调,其他电调无效

楼主:
是接的铂金 120A HV电调!

网友:
接上编程卡在接电池,要等一段时间,~变成卡会有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调卡是专门针对铂金版的电调,其他电调无效

真JB浪费

楼主:
 等了很久都没显示,估计是个坏的,还新的呢!

网友:
LZ老大哦,你这个是UBEC,不是电调啊!!当然就不能用这个设置卡啦

网友:
 那不是电调吧

楼主:
拿给店家用一个60A的试了下,又OK了!店家说可能是我接的顺序接反了!回来接上电调,BEC,再打开BEC电源,再把电调电源接上就OK了!顺序反了就不行!看来是说明书没看仔细!

网友(2010-10-01):
 UBEC也能编程吗?!我OUT了。